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初步调试成果和学习经历

楼主(2017-09-13):
调了一天多的无刷电机,用的无刷电调,其实本来应该是用32做的,但是不知道原理,  于是用了比较熟悉的51单片剂一下来进行调试 一下,查询的资料,还是蛮简单的,但是实际操作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网上查也没有能用的程序,尤其是51,因为基本用无刷的都是无人机 四六轴。所以今天贴上我的程序,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各位减少时间学习,快速上手,本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在第一次给无刷电机上电后,首先拉高油门,然后降低油门,最后满开油门,注意,,,,注意,,,,注意,一定不要用带螺旋桨的无刷电机来实验,危险,开机后会全速运行,我开全速是为了用涵道,所以全速,,

废话不多说,贴程序
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直流电机PWM调速实验程序----------------//

//测试单片机:STC89C52

//晶振:11.0592M (外部)

//复位方式:内部复位

//调试环境:KEIL3

//硬件测试环境:使用“清翔电子”单片机开发板测试通过

//程序功能: PWM也就是脉宽调制,是指在周期脉冲信号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改变高电平
//
//                         和低电平的比例,也就是改变占空比。PWM在灯具调光,直流电机调速方面
//
//                         有着广泛的应用。程序使用定时器0中断模拟PWM定时,S2、S3 两个独立按
//
//                         键控制电机速度,为使演示结果明显,PWM输出
//
//                     到整个P1接口,通过板上的LED灯可以看到亮度的变化。
//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down = P3^0;
sbit up = P3^1;

uint8 t = 0;
uint8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
uint8 pwm_init_ready;
void delay_1ms(uint16 t)
{
        uint16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模式2,8位定时模式
        TH0=(65536-20000)/256;// ?????11.0592,???????46080,?????50000?????????
        TL0=(65536-20000)%256;//46080???,?50000*11.0592/12
        TR0=1;       //启动定时器
        ET0=1;       //允许1定时器0中断
        EA=1;        //允许总中断
        P1=0xff;          //初始化P1,输出端口

                PWM_T=19;
                delay_1ms(1000);
    PWM_T=11;
         while(1)
         { // delay_1ms(3000);
                         PWM_T=48;
    /*  if(!up)
                  {
                                if(PWM_T<200)
                                        {
                                          PWM_T++;
                                        }
                                        while(!up);
                                delay_1ms(10);
                  }
                 if(!down)
                         {
                                if(PWM_T>0)
                                        {
                                          PWM_T--;
                                        }
                                while(!down);
                                delay_1ms(10);
                        }*/

         }
}
timer0() interrupt 1
{
         t++;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TH0=(65536-20000)/256;// ?????11.0592,???????46080,?????50000?????????
   TL0=(65536-20000)%256;//46080???,?50000*11.0592/12
         if(t==20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t=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P1=0xff;  //输出端口
                 }

         if(t==PWM_T)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楼主:
哪里来的动图,我咋不知道

网友A:
最近正在找PWM调控灯亮度的程序,下载来参考下

网友B(2018-05-18):
这个有proteus的仿真吗?

网友C:
不是無刷的吧!!!

网友D(2018-09-03):
我试了下,好像达不到满速啊

网友E(2018-11-16):
可以,想下载可是黑币不够

网友F(2019-01-22):
非常感谢,可以调多大电流的?

网友G:
看起来很方便呀

网友H(2019-04-03):
驱动模块,用的是什么?

网友I:
不错,代码写的挺好

网友J:
想收藏帖子但是不知道在哪收藏

网友K:
P3^0P3^1是什么

网友L(2019-05-19):
可以可以 找无刷电机的调速找了好久

网友M:
版主这个是不带霍尔的对吧

网友N(2019-11-27):
看不太懂,谢谢分享

网友O(2020-08-24):
相序检测比较电路时序图有吗???

网友P(2020-12-26):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proteus的仿真吗?

没有吧,很多元件那个proteus里面都没有

网友Q(2021-04-0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目前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