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如何进行模拟仿真控制程序

楼主(2017-09-14):
          问题如标题。最近想弄一个PID的控制系统:传感器用热电偶。后面温度控制用PID算法,程序框架基本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模拟仿真来验证。硬件平台也不知道怎么搭建。有没有什么大佬做过这种实验?指教指教

网友A:
你在网上搜索   热电炉温控系统

网友B:
加热棒使用一个220V的大灯泡,白炽灯那种,发热用。
温度传感器就放在灯泡周围;
冷却就自然冷却即可。
用一个纸盒子把他们包裹住;
开始控制纸盒子内部温度,使用PID算法;
这里有经验了,就可以用到实际项目上了。】
每一个不同的系统,PID参数肯定不一样,所以需要用刚才的经验去快速调整。
零妖的QQ:182770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