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数码管时钟仿真

楼主(2017-09-14):
/***以下是部分源码,完整源码见附件***
74HC595驱动数码管时钟仿真,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88-88-88样式,两个“-”1秒闪烁1次;按键调时部分没写,有兴趣的自己去添加;附件里有完整源码和仿真文件。

[code]#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

sbit SER = P1^0;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STCP = P1^1;        //存储寄存器时钟端,并行输出
sbit SHCP = P1^2;        / /移位寄存器时钟端

sbit key1 = P3^0;        //选择键
sbit key2 = P3^1;        //加键
sbit key3 = P3^2;        //减键
sbit key4 = P3^3;

uchar shan,A,K,C,D,E,F;
uchar knum;                //选择键计数变量

void TimerIni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数码管显示
void SMG_Int(uchar Dat);                // 数码管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TimerInit();
        while(1)
        {
                Display (A,K,C,D,E,F);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uchar i;

        //显示第1位        小时10位
        i = Table[shi10];

        SMG_Int(i);
        SMG_Int(0x01);

        STCP = 0;         //数据并行输出,(借助上升沿)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2位        小时个位
        i = Table[shi];

        SMG_Int(i);
        SMG_Int(0x02);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3位        -
        if(shan<10)         //"-" 闪烁
        i = Table[16];
        else
        i = Table[15];
        SMG_Int(i);
        SMG_Int(0x04);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4位        分钟10位
        i = Table[fen10];

        SMG_Int(i);
        SMG_Int(0x08);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5位        分钟个位
        i = Table[fen];

        SMG_Int(i);
        SMG_Int(0x1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6位        -
        if(shan<10)           //"-" 闪烁
        i = Table[16];
        else
        i = Table[15];

        SMG_Int(i);
        SMG_Int(0x2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7位        秒10位
        i = Table[miao10];

        SMG_Int(i);
        SMG_Int(0x4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8位        秒个位
        i = Table[miao];

        SMG_Int(i);
        SMG_Int(0x8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void SMG_Int(uchar Dat)         //通过8次循环将8位数据移入74HC595
{
        uchar i;
        for(i=8;i>=1;i--)
        {
                if (Dat & 0x80)
                {
                        SER = 1;
                }

                else
                {
                        SER = 0;
                }
                Dat <<= 1;
                SHCP = 0;
                _nop_();
                _nop_();
                SHCP = 1;
        }
}

void Timer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50ms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nt,shi=12,fen=59,miao=30;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shan++;
        if(shan==20)
                shan=0;

        cnt++;
        if(cnt==20)
        {
                cnt = 0;
                miao++;
                if(miao == 60)
                {
                        miao = 0;
                        fen++;
                        if(fen==60)
                        {
                                fen = 0;
                                shi++;
                                if(shi==24)
                                {
                                        shi=0;
                                }
                        }
                }
        }

        A=shi/10;
        K=shi%10;
        C=fen/10;
        D=fen%10;
        E=miao/10;
        F=miao%10;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按键调时程序还没有写):

网友A:
谢谢分享!正需要 这个。

网友B(2018-05-17):
用上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C(2018-06-25):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D(2021-02-17):
按键完全没用

网友E:
下载了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网友F(2022-11-29):
希望补齐按键程序,不然就不是完整程序,按键等于虚设。

楼主:
你们要的按键完整程序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补齐按键程序,不然就不是完整程序,按键等于虚设。

加按键调时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不显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FF,0xbf
};
//-----------------------------------------------------------------------------

sbit SER = P1^0;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STCP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端,并行输出
sbit SHCP = P1^2;        //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端

sbit key1 = P3^0;        //选择键
sbit key2 = P3^1;        //加键
sbit key3 = P3^2;        //减键
sbit key4 = P3^3;

char shi=12,fen=59,miao=30;
uchar shan,A,K,C,D,E,F;
uchar knum;                //选择键计数变量
uchar keycont1,keycont2,keycont3;//消抖计时变量
bit lock1,lock2,lock3;//按键自锁标志

void TimerIni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数码管显示
void SMG_Int(uchar Dat);                // 数码管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TimerInit();
        while(1)
        {
                Display (A,K,C,D,E,F);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if(key1)
        {
                keycont1=0;
                lock1=0;
        }
        else if(lock1==0)
        {
                keycont1++;
                if(keycont1>50)
                {
                        keycont1=0;
                        lock1=1;
                        knum++;
                        if(knum==4)
                                knum=0;
                }
        }
/////////////////////////
        if(key2)
        {
                keycont2=0;
                lock2=0;
        }
        else if(lock2==0)
        {
                keycont2++;
                if(keycont2>50)
                {
                        keycont2=0;
                        lock2=1;
                        switch(knum)
                        {
                                case 0:  break;
                                case 1: shi++; if(shi==24)shi=0; break;
                                case 2: fen++; if(fen==60)fen=0; break;
                                case 3: miao++; if(miao==60)miao=0; break;

                        }

                }
        }
/////////////////////////
        if(key3)
        {
                keycont3=0;
                lock3=0;
        }
        else if(lock3==0)
        {
                keycont3++;
                if(keycont3>50)
                {
                        keycont3=0;
                        lock3=1;
                        switch(knum)
                        {
                                case 0:  break;
                                case 1: shi--; if(shi<0)shi=23; break;
                                case 2: fen--; if(fen<0)fen=59; break;
                                case 3: miao--; if(miao<0)miao=59; break;
                        }
                }
        }
}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uchar i;

        //显示第1位        小时10位
        if(knum==1)
        {
                if(shan%4==0)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shi10];

                SMG_Int(i);
                SMG_Int(0x01);

                STCP = 0;         //数据并行输出,(借助上升沿)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2位        小时个位
                if(shan%4==0)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shi];

                SMG_Int(i);
                SMG_Int(0x02);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else
        {
                i = Table[shi10];

                SMG_Int(i);
                SMG_Int(0x01);

                STCP = 0;         //数据并行输出,(借助上升沿)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2位        小时个位
                i = Table[shi];

                SMG_Int(i);
                SMG_Int(0x02);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显示第3位        -
        if(shan<10)         //"-" 闪烁
        i = Table[16];
        else
        i = Table[15];
        SMG_Int(i);
        SMG_Int(0x04);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4位        分钟10位
        if(knum==2)
        {
                if(shan%4==0)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fen10];
                SMG_Int(i);
                SMG_Int(0x08);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5位        分钟个位
                if(shan%4==0)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fen];

                SMG_Int(i);
                SMG_Int(0x1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else
        {
                i = Table[fen10];

                SMG_Int(i);
                SMG_Int(0x08);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5位        分钟个位
                i = Table[fen];

                SMG_Int(i);
                SMG_Int(0x1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显示第6位        -
        if(shan<10)           //"-" 闪烁
        i = Table[16];
        else
        i = Table[15];

        SMG_Int(i);
        SMG_Int(0x2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if(knum==3)
        {
                //显示第7位        秒10位
                if(shan%4==0)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miao10];

                SMG_Int(i);
                SMG_Int(0x4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8位        秒个位
                if(shan%4==0)         //
                i = Table[15];
                else
                i = Table[miao];

                SMG_Int(i);
                SMG_Int(0x8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else
        {
                //显示第7位        秒10位
                i = Table[miao10];

                SMG_Int(i);
                SMG_Int(0x4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8位        秒个位
                i = Table[miao];

                SMG_Int(i);
                SMG_Int(0x8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

void SMG_Int(uchar Dat)         //通过8次循环将8位数据移入74HC595
{
        uchar i;
        for(i=8;i>=1;i--)
        {
                if (Dat & 0x80)
                {
                        SER = 1;
                }

                else
                {
                        SER = 0;
                }
                Dat <<= 1;
                SHCP = 0;
                _nop_();
                _nop_();
                SHCP = 1;
        }
}

void Timer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50ms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nt;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shan++;
        if(shan==20)
                shan=0;
        if(knum==0)
        {
                cnt++;
                if(cnt==20)
                {
                        cnt = 0;
                        miao++;
                        if(miao == 60)
                        {
                                miao = 0;
                                fen++;
                                if(fen==60)
                                {
                                        fen = 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A=shi/10;
        K=shi%10;
        C=fen/10;
        D=fen%10;
        E=miao/10;
        F=miao%10;
}

楼主:
动画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