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的TCP+IP协议的完整C源程序

楼主(2017-09-14):
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的tcp/ip 源代码

源程序如下:

// 版权 2003, 王卫无,四川绵阳岷山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
// wolver@minshan-inc.com
// 保留一切权利
//
//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无论是以原代码或非原代码代码形式,且不论是否修改,
// 再分发和使用本软件都是被允许的。
// 1. 原代码的再分发必须保留上述的版权声明、本条件说明和以下免责声明。
// 2. 非原代码形式的再分发,必须在证明文件和(或)其它一同提供的材料中重新
//    作上述的版权声明、本条件说明和以下免责声明。
// 3. 一切提及本软件和使用的广告材料必须显示以下致谢:
//    本产品包含王卫无(四川绵阳岷山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开发的软件。
// 4. 如果没有预先得到特定的书面许可,不能用作者的名字来宣传推广基于本软件得到
//    的产品。
//
// 免责声明:
// 本软件是由某某作者提供,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作者都不承担任何责任。
// 1. 因作者的说明以及任何明确的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表达某种商业性和适合某一
//    特定目的暗示性保证)而产生的损失。
// 2.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使用本软件造成的任何直接的、间接的、偶然的、特定的、可预
//    见性的和连带产生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获取产品和服务、作用丧失、数据遗失、利益损
//    失或商业干预),无论这些损失是怎样造成的,并且是以何种方式阐释责任。
// 3. 任何因使用本软件而相关的合同、严格赔偿责任和侵权行为(包含:疏忽或其它)的损失,
//    甚至即便是可能的此类已经明示或暗示的损失。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tcpip.h"
#include "drivers.h"

// 定义应用:1 表示开启功能,0 表示关闭功能
#define cTCP_RS232   1    // TCP <-> RS232 的应用,只用于服务模式
#define cTCP_ADAC    1    // TCP <-> Audio, 主要用于服务,也可以用于客户。要求高带宽: > 912Kbit

// 分配本地用户自定义服务模式应用TCP端口号,不能与知名端口相同!如:23, 80
// 注意:对不同的TCP事件使用不同的本地端口号,有助于快速查找TCP事件而不需要判断IP是否相同!
//       这样做能使本地快速响应。
#define cTCP_ListenPort_TEST   0x1000   // 4096

#if cTCP_RS232 == 1
#define cTCP_ListenPort_RS232  0x2000   // 8192
#endif

#if cTCP_ADAC == 0
#define cTCP_ListenPort_ADAC   0x3000   // 12288
#endif

// 客户应用模式的本地TCP端口号。不能与知名端口相同!如:23, 80
// 注意:对不同的TCP事件使用不同的本地端口号(包括:本地侦听端口),有助于快速查找TCP事件而
//       不需要判断IP是否相同!这样做能使本地快速响应。
#if (cTCP_ADAC == 1) && (TCP_ACTIVE_OPEN == 1)
#define cTCP_ActivePort_ADAC  0x3001   // 12289
#endif

// 分配系统应用临时缓冲区(按 wrod 存储)
UINT16 guwAppBuf[cAppSizeMax];

//--------------------------------------------------------------------------------------

main(){
#if  TCP_ACTIVE_OPEN == 1
        UINT16 temp[2];
#endif

// 1. Hardware initialize: SPCE061A
        SP_IO_INIT();

// 2. Open and Enable Hardware interrupt 2Hz and Clear WatchDog!
        SP_OpenTime2();

// 3. Hardware initialize: RTL8019AS
        RTL8019AS_RESET();
        RTL8019AS_INIT();

// 4. vIP4 TCP/IP initialize
        msip_Init();

// 5. We listen test port
        msip_Listen(cTCP_ListenPort_TEST);                // 用于侦听来自链路测试的TCP包

#if cTCP_RS232 == 1
        SP_UART_INIT(C_UART_Baud_115200);                // Hardware initialize: UART of SPCE061A

        msip_Listen(cTCP_ListenPort_RS232);                // 用于侦听来自RS232的TCP包
#endif

#if cTCP_ADAC == 1
//        SP_ADAC_INIT(cSample_4096);                                // Open ADAC
//        SP_ADAC_INIT(cSample_8192);                                // Open ADAC
//        SP_ADAC_INIT(cSample_16384);                        // Open ADAC
//        SP_ADAC_INIT(cSample_32768);                        // Open ADAC
//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msip_Listen(cTCP_ListenPort_ADAC);                // 用于侦听来自远端的Audio的TCP包
#endif

#if (cTCP_ADAC == 1) && (TCP_ACTIVE_OPEN == 1)
// for test audio, wo active link remote: 192.168.0.60
        temp[0] = ((192<<8)|168);
        temp[1] = ((0<<8)|30);
        msip_Connect(cTCP_ActivePort_ADAC, temp, cTCP_ListenPort_ADAC);
#endif

// 6. We do TCP/IP Check Loop
loop:
        // 接收新的以太包,并处理
        if ((guwEthLen = ether_Receive()) != 0){
                switch (cptEthHdrBuf->EthType){
                case cEthType_Arp:
                        msip_Arp_In();
                        break;
                case cEthType_Ip:
                        msip_Input();
                }
        }

        // ARP表老化处理
        if (guwMsg_Route & cM_ARP_TIME){
                msip_Arp_Time();
        }

        // TCP事件轮询
        if (guwMsg_Route & cM_TCP_PERIODIC){
                msip_Periodic();
        }

    goto loop;

}

// 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SUB

//--------------------------------------------------------------------------------------
//
//      |--------------|       |-----|----------|------|       |------|--------|
//      |工业设备|RS232| <---> |RS232|核心嵌入板|TCP/IP| <---> |TCP/IP|普通PC机|
//      |--------------|       |-----|----------|------|       |------|--------|
//
//-------------------------------------------------------------------------------------
void userapp(){

        switch (gptConn->LocalPort){
#if cTCP_RS232 == 1
        case cTCP_ListenPort_RS232:
                goto link_rs232;
#endif

#if cTCP_ADAC == 1        // ADAC 工作时:由于双向通讯,所以Listen和Active处理是一样的!
        case cTCP_ListenPort_ADAC:
                goto link_adac_listen;
#endif

#if (cTCP_ADAC == 1) && (TCP_ACTIVE_OPEN == 1)        // ADAC 工作时:由于双向通讯,所以Listen和Active处理是一样的!
        case cTCP_ActivePort_ADAC:
                goto link_adac_active;
#endif

        case cTCP_ListenPort_TEST:
                goto test_net;

        default:
                return;
        }

#if cTCP_RS232 == 1
link_rs232:         // 与RS232透明传输通讯:本系统的一个应用。

// 以下事件的过虑判断并不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是因为有些事件通常只会发生一次,
// 从而在大多数其它经常发生的事件状态下,减少对那些事件的过滤判断,以提高速度!!!

        if (msip_Poll() || msip_Acked()){        // 如果RS232有数据要发送,就转发TCP数据段!
                if (guwUartRxLen > 0) {        // 根据guwUartRxLen判断是否转发RS232数据
                        MEMCPY(guwUartRxLen, guwUartRxBuf, cpTcpData);
                        guwEthLen = guwUartRxLen;
                        guwUartRxLen = 0;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 else        if (gptConn->PollTime++ > 3*cTCP_MAX_POLL){        // 太长时间空闲(900秒),终止连接!
                                msip_Close();
                }

                return;
        }

        if (msip_NewData()){        // 收到TCP数据包,转发给RS232
                if (guwEthLen > 0){
                        SP_UART_TX(guwEthLen, cpTcpData);
                        guwEthLen = 0;
                }
                if (guwUartRxLen > 0) {        // 根据guwUartRxLen判断是否转发RS232数据
                        MEMCPY(guwUartRxLen, guwUartRxBuf, cpTcpData);
                        guwEthLen = guwUartRxLen;
                        guwUartRxLen = 0;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return;
        }

        if (msip_Connected()){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guwEthLen = 0;                        // 释放TCP数据区

                return;
        }

//        if (msip_Aborted() || msip_Closed()){        // 如果异常关闭,那就关闭当前连接
                // Nothing to do!
//                return;
//        }

        return;
#endif

#if cTCP_ADAC == 1        // ADAC 工作时:由于双向通讯,所以Listen和Active处理是一样的!
link_adac_listen:
        if (msip_Acked()){   // 如果有A/D数据要发送,就转发TCP数据包
                /*
                if (guwMicRxLen > 0) {        // 根据guwMicRxLen判断是否转发Audio数据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MEMCPY(guwMicRxLen, guwMicRxBuf, cpTcpData);
                        guwEthLen = guwMicRxLen;
                        guwMicRxLen = 0;                // A/D 转换计数复位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 */
                guwEthLen = 0;
                return;
        }

        if (msip_NewData()){
                /*
                if (guwEthLen > 0){        // 收到Audio数据包
                         // 如果上次没有转换完,就等....
                        while(guwDAC1TxLen < guwDAC1TotalLen);
                        // 如果转换完,就复制buffer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if (guwEthLen > cDAC1_MAXLEN){  // 拦截超长bytes部分
                                guwEthLen = cDAC1_MAXLEN;
                        }
                        MEMCPY(guwEthLen, cpTcpData, guwDAC1TxBuf); // 将TCP数据Audio复制给DAC1的buffer
                        guwDAC1TxLen = 0;                           // DAC1 转换计数复位
                        guwDAC1TotalLen = guwEthLen;        // DAC1 转换buffer总长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guwEthLen = 0;
                }
                if (guwMicRxLen > 0) {        // 根据guwMicRxLen判断是否转发Audio数据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MEMCPY(guwMicRxLen, guwMicRxBuf, cpTcpData);
                        guwEthLen = guwMicRxLen;
                        guwMicRxLen = 0;                // A/D 转换计数复位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 */

                guwEthLen = 0;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return;

        }

        if (msip_Connected()){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guwEthLen = 0;                        // 释放TCP数据区
                /*
                guwMicRxLen = 0;                // A/D 转换计数复位
                guwDAC1TotalLen = 0;        // DAC1 转换计数复位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

                return;
        }

        if (msip_Poll()){
                if (gptConn->PollTime++ > 3*cTCP_MAX_POLL){        // 太长时间空闲(900秒),终止连接!
                                msip_Close();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
                guwEthLen = 0;
                return;
        }

        if (msip_Aborted() || msip_Closed()){        // 如果异常关闭,那就关闭当前连接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return;
        }

link_adac_active:
        if (msip_Acked()){   // 如果有A/D数据要发送,就转发TCP数据包
                /*
                if (guwMicRxLen > 0) {        // 根据guwMicRxLen判断是否转发Audio数据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MEMCPY(guwMicRxLen, guwMicRxBuf, cpTcpData);
                        guwEthLen = guwMicRxLen;
                        guwMicRxLen = 0;                // A/D 转换计数复位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 */
                guwEthLen = 0;
                return;
        }

        if (msip_NewData()){
                /*
                if (guwEthLen > 0){        // 收到Audio数据包
                         // 如果上次没有转换完,就等....
                        while(guwDAC1TxLen < guwDAC1TotalLen);
                        // 如果转换完,就复制buffer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if (guwEthLen > cDAC1_MAXLEN){  // 拦截超长bytes部分
                                guwEthLen = cDAC1_MAXLEN;
                        }
                        MEMCPY(guwEthLen, cpTcpData, guwDAC1TxBuf); // 将TCP数据Audio复制给DAC1的buffer
                        guwDAC1TxLen = 0;                           // DAC1 转换计数复位
                        guwDAC1TotalLen = guwEthLen;        // DAC1 转换buffer总长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guwEthLen = 0;
                }
                if (guwMicRxLen > 0) {        // 根据guwMicRxLen判断是否转发Audio数据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MEMCPY(guwMicRxLen, guwMicRxBuf, cpTcpData);
                        guwEthLen = guwMicRxLen;
                        guwMicRxLen = 0;                // A/D 转换计数复位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 */

                guwEthLen = 0;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return;

        }

        if (msip_Connected()){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guwEthLen = 0;                        // 释放TCP数据区
                /*
                guwMicRxLen = 0;                // A/D 转换计数复位
                guwDAC1TotalLen = 0;        // DAC1 转换计数复位
                SP_OPEN_FIQ();                        // 开启FIQ中断,同时也开启了ADAC
                */

                return;
        }

        if (msip_Poll()){
                if (gptConn->PollTime++ > 3*cTCP_MAX_POLL){        // 太长时间空闲(900秒),终止连接!
                                msip_Close();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
                guwEthLen = 1460;
                return;
        }

        if (msip_Aborted() || msip_Closed()){        // 如果异常关闭,那就关闭当前连接
                //SP_CLOSE_FIQ();                // 关闭FIQ中断,同时也禁止了ADAC
                return;
        }

        return;
#endif

// 以下部分用于Ping功能失效时的网络测试!TMD现在网络病毒太多,许多ISP运营商都禁Ping了!
// 不管是否传数据,都将在300秒后断开.....
test_net:

        if (msip_NewData()){
                // Message: 收到!别惹我,烦着呢......
                cpTcpData[0] = 0xcad5;
                cpTcpData[1] = 0xb5bd;
                cpTcpData[2] = 0xa3a1;
                cpTcpData[3] = 0xb1f0;
                cpTcpData[4] = 0xc8c7;
                cpTcpData[5] = 0xced2;
                cpTcpData[6] = 0xb7b3;
                cpTcpData[7] = 0xb7b1;
                cpTcpData[8] = 0xd7c5;
                cpTcpData[9] = 0xc4d8;
                cpTcpData[10] = 0x2e2e;
                cpTcpData[11] = 0x2e2e;
                cpTcpData[12] = 0x2e2e;
                guwEthLen = 26;
                return;
        }

        if (msip_Poll()){
                if (gptConn->PollTime == 0){
                        // Message: Welcome to you!
                        cpTcpData[0] = 0x5765;        // "We"+
                        cpTcpData[1] = 0x6c63;        // "lc"+
                        cpTcpData[2] = 0x6f6d;        // "om"+
                        cpTcpData[3] = 0x6520;        // "e "+
                        cpTcpData[4] = 0x746f;        // "to"+
                        cpTcpData[5] = 0x2079;        // "yo"+
                        cpTcpData[6] = 0x6f75;        // " u"+
                        cpTcpData[7] = 0x2120;        // "! "
                        guwEthLen = 16;
                }

                if (gptConn->PollTime++ > cTCP_MAX_POLL){        // 太长时间空闲,终止连接!
                        msip_Close();
                }

                return;
        }

        if (msip_Connected()){
                gptConn->PollTime = 0;        // 清除空闲时间记数
                return;
        }

//        if (msip_Aborted() || msip_Closed()){        // 如果异常关闭,那就关闭当前连接
                // Nothing to do!
//                return;
//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