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单片机

楼主:
多看例程,上手自己做小的改动,然后下载到单片机里看现象,最基础的C语言要会

网友A(2017-09-18):
一般学习一门语言都要从最基础的helloWord开始,实现helloWord过程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一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都要从最基本的HelloWord开始,在实现HelloWord的过程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开发软件的下载、安装、建工程、编辑、编译、调试、运行等,虽然基础,实现完了基本就学完一大半了,在以后就是多看例程多动手改多跑跑多尝试,不要停留再 看、想,要多行动,必要的钱要舍得花,买书、开发板、视频等等,视频一般都有免费的,多搜搜就好

网友B:
加油  你可以的

网友B:
我在努力中

网友C:
单片机51黑里面就有,我就是看51黑学的,还要自己多练习,买个开发板练练。

网友D:
跟着一个大神 在他后面学 看他做 给他打下手

网友E:
书 + 视频 + 实验 + 本论坛提问单片机好书一本,这是单片机中的九阴真经

网友F:
初步确定学习目标:是学习简单便宜的51呢,还是学习简单但是性价比已经不算太高的,但是功能强大稳定可靠的avr,还是物美价廉的stm32,或者ARM9(可以跑系统了),再往上x86什么的

网友G:
学单片机不可或缺的就是编程,而对于编程来说从C语言入手是最容易的。如果一点儿c语言基础都没有的话,单片机学起来会很吃力的,最好先学一点。,最好有人带,最不行也得有视频教学。看例程 尝试自己动手改,然后下载到单片机里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