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与单片机连接控制一灯

楼主(2017-09-14):
hc05与单片机连接控制一灯 求程序与接线图 手机软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都准备了什么器件?单片机用的什么型号?
可以加我QQ好友

hc05蓝牙模块 一个普中的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B:
我给你个大概流程吧1:头文件,定义2:中断的处理以及初始化3:主函数定义buff收到字符是LED=1就ok了;如果不理解,加QQ我教你会为之1306501801

网友B:
我用的是s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