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向可控硅的调光闪烁问题

楼主(2017-09-14):
各位大神,求教一下;本人在做一个双向可控硅调节钨丝灯泡亮度的产品,但是当固定某个亮度等级下,灯泡出现偶尔闪一席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求解。下图为原理图,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可以先确定下U6前端在关断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确定下U6前端在关断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关断的。

嗯,确定的,关的时候是完全关断的

网友B:
是调节占空比调光吗?调光信号的频率与电源频率太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