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470R/SYN480R引脚图与电路图 315无线接收芯片中文资料

楼主:
SYN470R是法国SYNOXO公司推出新一代的单片无线ASK/OOK(ON-OFF Keyed)接收芯片,主要应用于无线射频遥控领域。与上一代产品SYN400R相比,SYN470R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在433MHz应用环境下,灵敏度可以达到-107dBm,大大增加了接收距离。同时,SYN470R依然具有SYN400R同样的高集成度,高频信号接收功能全部集成于片内,以达到用最少的外围器件和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可靠的接收效果。所以说SYN470R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线高频AM信号输入,数字信号输出”的单片接收器件。同时,SYN470R片内自动完成所有的RF及IF调谐,这样在开发和生产中就省略了手工调节的工艺过程,自然也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

SYN470R引脚图:

SYN470R管脚功能定义:

SYN470R应用电路图:

完整的pdf格式中文资料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3页):

网友A(2018-04-20):
谢啦,很又需要,谢谢你

网友B(2018-08-09):
syn480r 已应用生产很多,解码程序绝对给力,原创!

网友C:
DO脚静态输出电平是2.2V?

网友D(2018-09-26):
谢谢分享,正好看到这个芯片了!!!!!

网友D:
syn480r 不知道有没有程序什么的资料?

网友E(2019-01-14):
好东西,正在学习遥控方面的。

网友D(2019-02-23):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方面资料

网友F(2019-07-19):
引用 网友B:
syn480r 已应用生产很多,解码程序绝对给力,原创!

这个梦咨询一下技术吗。

网友G(2020-03-17):
在做315 接收,谢谢。

网友H(2020-05-09):
刚好看到,这个芯片。介绍得不错

网友I(2020-07-27):
各种频率参数齐全吗

网友J(2021-06-28):
这个芯片需要写程序到里面吗?

网友K(2021-08-19):
不错的资料,比百度文库的清晰。

网友L(2021-09-20):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433解码

网友M(2022-01-10):
谁能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N(2022-05-02):
芯片给力,就是-107的灵敏度寒碜了点,这里不想多说,目前市场上-115的已经很多了,通信距离增加很多,这里谈一下接收的解码,谈个大概吧,假如51单片机解码,很多例程都是主程序里面测量接收信号的脉冲宽度,程序里面while语句直接影响整个程序的效率,实际上51单片机的定时器门控功能+外中断,一个端口就搞定,解码这类单线通信,真是非常方便,相当于硬件直接测量脉冲,中断里面读取脉冲宽度,一点不影响主程序的运行,非常高效。本人的好多项目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N:
对于像STM32或者GD32的单片机,接收解码的话,也很方便,根本不需要while去慢慢测量,这些单片机都有定时器测量脉冲宽度和周期的功能,就是捕获脉冲的宽度,捕获的同时自动清零计数器,非常非常方便,像沁恒的CH573(RISC_V)来解码的话,就更加简单了,直接读脉冲宽度,都不需要计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对于像STM32或者GD32的单片机,接收解码的话,也很方便,根本不需要while去慢慢测量,这些单片机都有定时器 ...

那就是频繁的中断,,,处理器就不用做其他事情啦

网友:
那就是频繁的中断,,,处理器就不用做其他事情啦

几ms或者几十ms中断一次,请用示波器看看,正常无效中断的执行时间ns级,假如判断有效的话,也就是几十us的时间,咋就影响主程序的执行了。咱的项目都是这么处理的,请先试一下再否定好吧。

网友P(2023-04-06):
DO 请教一下DO引脚输出的是什么数据格式和协议啊

网友Q(2025-09-24):
我要现在“SYN480R-315无线接收芯片.pd”,怎么也下载不下来,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要现在“SYN480R-315无线接收芯片.pd”,怎么也下载不下来,请问如何操作?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不来就换个浏览器,比如说chrome浏览器,或者360浏览器等等...不要用edge浏览器,,,,或者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Q(2025-10-25):
我需要这个资料,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Q:
谢谢heicad,我是福神-skf,我需要SYN470R/SYN480R引脚图与电路图 315无线接收芯片中文资料,希望你给我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