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做单片机蓝牙模块的仿真

楼主(2017-09-14):
什么软件可以做单片机蓝牙模块的仿真,求大神

楼主:
我只是想先做个仿真起

网友A:
怎么可能什么东西都可以像你想的那样用软件仿真。买个蓝牙模块,也就几根线引出而已。

网友B:
蓝牙模块只要弄明白串口通讯就能操作,proteus,但是没有蓝牙模块,你可以用两个单片机相互串口通信,如果你做到了,蓝牙就能操作了

网友C:
proteus貌似没有蓝牙模块

网友D(2020-04-11):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什么东西都可以像你想的那样用软件仿真。买个蓝牙模块,也就几根线引出而已。

怎么引入到电脑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