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WIFI开关 超详细教程 人人可做 又有新玩意啦

楼主(2017-09-14):
这个插座我只用继电器控制了四路中的一路,所以视频中有个万能充是一直亮,另一个是受手机控制。视频演示了手动开关插座,定时打开,定时关闭插座。去年去年暑假的时候乐鑫搞活动送了一些ESP-WROOM-02 WIFI模块,
现在很多人手上应该还有这个模块吧?放了快一年了拿出来派上用场吧!!嗨起来!

教程分五大步,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肯定没问题(其实我也是电路原理图都不懂的小白)^_^

一、准备材料
ESP-WROOM-02 WIFI模块(以下教程简称:模块)
USB转TTL  CH341串口模块(其他串口模块也行)
3V-5V继电器
AMS 1117 3.3
8050三极管
10K电阻
470R电阻
10-100UF电容
104
1N4148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做指示灯)

二、焊接刷固件电路。
模块供电电压为3.3V 3.3V 3.3V切记,重要事情说三遍,别模块刚到手还没捂热就给烧了。
模块建议单独供,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的5V接AMS117 3.3供电。稳压模块不建议用比1117 3.3电流低的或者其他次品,此WIFI模块对供电要求比较高,直接用USB转TTL串口模块供电一般不行。
为方便小白接线我再写一遍具体接线(我也是小白电路图不标准 所以再写一遍^_^):
模块EN脚和3.3 VCC之间串10K电阻
模块IO15脚和GND之间串10K电阻
模块IO2脚和3.3VCC之间串发光二极管(做WIFI状态指示灯)注意正负端别搞错了
模块IO0脚和GND之间串一个开关或直接引出线(IO0脚和GND接通则模块为下载固件模式,断开为正常工作模式)
模块的TX接USB转TTL的RX
模块的RX接USB转TTL的TX
模块的GND接USB转TTL的GND(刷固件必须共负)
模块的3V3和GND外接3.3V供电(没有3.3V电源的可以按图中接1117 3.3 模块3V3要和GND并联47uf和104电容)

三、刷固件
1、IO2脚和GND脚连通
2、模块上电(必须先连通IO2和GND后再上电)
3、USB转TTL连接电脑USB(电脑没有驱动的请先行安装附件中的串口驱动)
4、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看COM端口号
5、打开附件中的刷固件工具ESP_DOWNLOAD_TOOL_V2.4 按照图示设置,注意后面的00000和40000路径不能有错误。下面COM PORT选咱刚才看的端口号。
6、设置好后,点击START 稍等,如果进度条正常,并出现完成(正常刷固件时指示灯会闪)那恭喜你,成功一大半了!!!!
如果失败则断电再上电反复几次
一直失败?
那检查IO2和GND连通是否正常,
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模块供电不足或者IO2和GND之间有虚焊 都会影响刷写固件。

四、让模块连接到家庭网络
在模块IO2和3V3之间连一个发光二极管做指示灯。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信可科技”(放心这个公众号不会发广告,这只是一个WIFI快连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按图示操作即可让咱们刚才焊接的模块连上自家的路由器。模块连接的网络和手机连接的是同一个网络,如果家里有多个路由器网络,请确保手机网络连接在手机经常用的网络上,手机和模块在同一局域网才能控制模块。
按照图示操作,配置WIFI连上自家路由器。
图片有些字被LOGO挡住了。意思是等指示灯不闪了,就直接点手机返回键,退出就行,但是手机界面会提示配置失败,这个不用管,直接退出就行了。只要是指示灯闪烁完熄灭了,就证明WIFI已经连入路由器了。
配置网络时
指示灯会闪烁几秒灭掉,然后再闪烁几秒,再灭掉。
配置完成后
指示灯灭掉就证明模块已经正常连上路由器网络了!!!兴奋吧!!
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操作模块了,不过现在的模块没有任何外接设备,手机操作结果你也看不到。。。(可以在IO0、IO4、IO5、IO12、IO13、IO14、IO15任意一个脚再接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灯 试验下哦。这些引脚上电默认都是低电平。不过注意:IO0脚不能直接接低电平,IO15脚不能直接接高电平,否则会影响模块启动。所以要想接二极管指示灯试验的话要注意哦!试验的话可以先接IO4、IO5、IO12、IO13、IO14任意脚)
如图我在IO13脚和IO5脚临时连了指示灯做试验,IO5脚指示灯是可以调亮度的哦!

五、手机APP
手机APP不需要任何设置,装手机上,打开就行用。
手机APP有5路开关,两路PWM控制。一般足够用了。5路开关+2路PWM最多可以同时控制7个WIFI模块,也可以控制一个WIFI模块的7路。如果控制7个WIFI模块,每个模块引脚不能重复,比如7个中有一个用了IO12脚,那么其余6个就不要用IO12脚了,不然点一下IO12开关,就会同时控制两个WIFI模块。
附完整电路图及安装实物图:
原理图我也不会画,就画了个这个很不标准的电路图^_^ 好尴尬。。。。
模块供电是我拆了一个手机充电器。
问题解答:
1、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COM口?
没装串口模块驱动或驱动没装正确。
2、模块刷不进固件(以下步骤依次排除故障)?
模块的IO0和GND没连接。
模块重新上电,再试几次。
模块的IO0和GND之间有虚焊。
模块供电不足。
3、模块引脚默认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IO0、IO4、IO5、IO12、IO13、IO14、IO15开机默认都是低电平。
4、换新的网络,模块怎么连接?
模块通电没有连上之前网络,指示灯会不停闪烁,使用手机连上当前局域网络,再用安信可科技微信公众号配置模块即可。
如果家庭同时有两个可上网的路由器网络,想更换模块局域网,先关闭之前的路由器网络,然后再配置模块到新的网络。配置完成后模块以后就不会再连入之前的网络。

另外,有会把WIFI快连打包进E4A易安卓的朋友的话,希望联系我一起完善APP,这样就不用上微信去配置链接了。我有此模块smartconfig快连的资料和源码,但就是不会弄。有会的希望联系我QQ:1920177858一起完善,造福广大模友。谢谢!

教程我是尽量写的很详细了,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有认为我弄的不对的地方还请统统指出来,我好改正! 谢谢!

楼主:
刷无线ESP8266  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还好拉   有空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B:
电图板实物图能不能上传一个  好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C:
非常棒,楼主动手能力赞啊,希望我也能做出来

网友D:
这个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104一般是无极性电容。

网友F:
方形板子哪有卖

楼主:
淘宝搜索   ESP8266模块  ,至于哪一家 你自己选  不为哪家淘宝不打广告,  无线模块都差不多,型号不同罢了,

网友F:
继电器哪里没有说怎么做的

网友G(2017-12-31):
非常喜欢这方面的东西照猫画虎做一个玩玩。

网友H:
精彩制做,很给力

网友I(2018-03-02):
很详细了,学着做一个

网友J:
能不能远程控制啊?就是不在WiFi热点区,用手机流量控制?

网友K:
很想试试,还需要好好消化下再入手!谢谢分享!

网友L(2018-04-07):
很好!写得具体。搜齐材料抽空我也来做一个。

网友F:
我也想做个能用手机流量远程控制这个模块吗

网友M:
非常给力

网友N(2018-05-20):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104是电容。消除高频干扰

网友O:
APP在哪里下载?

网友P:
非常给力,正想做这样一个开关看到了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O:
APP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哪里没有说怎么做的

  继电器 驱动电路  加了三极管放大  具体电路 可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远程控制啊?就是不在WiFi热点区,用手机流量控制?

  可以 ,要刷固件,   我固件还没上传    下次更新帖子   8974317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做个能用手机流量远程控制这个模块吗

要刷固件  下次更新帖子  远程控制

网友Q(2018-07-03):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104电容  0.1微法

网友R:
学习刷固件啊

网友S:
这个用手机可以远程控制吗?

网友T:
为啥下载局域网WIFI开关工具和固件适用ESP-WROOM-02模块.rar不是压缩包文件,而是一个down.Php文件,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吗

网友T:
《局域网WIFI开关工具和固件适用ESP-WROOM-02模块.rar 》迅雷下载后为啥是Down.PHP文件呀,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

网友U: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电容

网友V(2018-08-04):
支持ESP-12F吗.多谢

网友W:
可不可以接单片机

网友X: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104是陶瓷电容的识别码

网友X(2018-09-08):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远程控制啊?就是不在WiFi热点区,用手机流量控制?

这是局域网,不能远程控制,

网友Y:
楼主能不能请你详细描述下继电器这块怎么接?我现在用220v转5v的变压器给继电器供电,继电器无法工作。我看你用了三级管来放大,这个三极管应该是放大io控制的电流还是放大变压器的电流?

网友Z:
不错不错  空了也玩玩

网友AA:
牛人真多啊

网友AB:
看起来还不错,我做个试试

网友F:
手机APP哪里下载

网友AC(2018-12-03):
微信配置网络时提示安模块上的按键,请问在哪里接按键呢?

网友AD:
能不能用小米的小爱音箱控制开关。

网友AE:
IO2脚和GND脚连通。什么意思是他们俩链接一起吗

网友AF(2019-02-12):
支持一下楼主。楼主大公无私。

网友AG:
下载 “刷无线ESP8266  固件”

网友AH:
ESP-12能直接使用吗?

网友AI:
非常感谢,买个回来试试

网友AJ:
794365746@qq.com,能发下吗,楼主

网友AK:
这个倒是挺新颖,不过现在的智能家居都是异地操作。要是能联网就更好啦

网友AL(2019-03-24):
请问楼主esp8622和esp-WROOM-02步骤操作是一样的吗

网友AM(2019-04-27):
有点难度

网友I:
真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AG(2020-03-12):
局域网WIFI开关工具和固件适用ESP-WROOM-02模块

网友AN:
   终于找到制作WIFI开关的事例了,谢谢分享!

网友AO:
s是不是可以考虑ESP8266,小白请口下留情。

网友AP:
买了一个模块,正好学习下,谢谢分享;邮票封,小白很难焊,要仔细

网友AQ(2020-05-15):
非常好·很给力

网友AR: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个元件叫104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

104是磁片电容,电源滤波用的

网友AS:
很好的制作,谢谢分享!

网友AT:
先下使用載看看,感謝版主

网友AU(2022-02-25):
挺不错的,有空可以做一个.

网友AV:
能否公布 APP喝WIFI之间的通信协议了?

网友AW:
一款挺适合初学者diy的文章,真正能体验到DIY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