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烧录串口出现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c51开发板连接电脑的时候提示串口出现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17-09-14):
图片完全看不清呀。。

网友A:
如果驱动都已经安装好了,那么就看看设备管理器,win10会出现因为数字签名的问题,如果是数字签名出现,那就进入安全模式,禁用后数字签名。

网友B:
usb驱动得?

网友C:
重新插拔或者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D:
重装驱动应该行

网友D:
或者串口号没选对

网友E:
检查一下CH340的晶振还有,340模块的线路是否正常,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F:
检查usb接口的兼容性

网友G: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G(2020-03-23):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CH340的晶振还有,340模块的线路是否正常,排除一下问题

谢谢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