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要自己布线,不用自动布线。

楼主(2017-09-14):
新人不知道求教、、、这是为什么了呢。

网友A:
你自动布线试试就明白了,这个还要怎么说呢?

网友B:
PCB设计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简单,随随便便的把该连接的线连起来就完事了,,你这样的思想有点OUT了,一个好的产品,就应该保证他的工作的稳定性要好,PCB设计要考虑电磁兼容,散热情况,各种信号干扰等,,越复杂的板子设计的问题就越多,,机器是无法一一考虑到的,简单的板子的可以尝试一下自动布线,复杂的 板子,自动布线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的

网友C:
PCB布线是在元件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完成的,不管你对规则做多么详尽的设置都几乎不可能自动布出满意的PCB线路。因为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是要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中做妥协平衡与选择,这是机器难以做到的,所以复杂且漂亮的PCB线路都是手工的杰作。

网友D:
简单的板子还可以。稍微复杂点,第一对电脑要求高,否则可能会卡死,第二自动布线只会布通线,不会考虑信号的完整性之类的。自动布线完成后,你再回头看那一堆堆错综复杂的线,就不会再有调整的欲望了

网友E:
一般是自动+手动,交互操作。自动布完,不满意的再手动修改。

网友F:
因为单面板,双面板不一样啊

网友G:
看你用什么软件,有些软件可以自动布线+局部调整,有些软件千万不要用自动布线;全部自动布线不可取,很多时候软件仅仅是布通了而已。

网友H:
原理图放到PCB工程里面点击设计里面的update到pcb

网友H:
原理图放到pcb工程里 然后update到pcb图就可以了

网友I:
很简单:因为你的PCB自动布线程序设计的“不够聪明”!它画不出理想的PCB板。

网友J:
自动布线本着连通的原则就是只考虑将所需要连在一起的地方连在一起,没有考虑到信号影响和不同线路需要不同的线宽,比如电源线相比信号线需要布的粗一点,等其他元素.....

网友K:
自己动布线很多情况下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的。

网友L:
如果不是很高速信号的板和大功率的板   而且不要超过三层  可以用自动布线。

网友M:
自动布线很乱

网友N:
不是人工AI 没这个高端的

网友O:
因为手动更加精确

网友P:
自动布线只会考虑给你布通就行了,但是在实际应用里面,你要考虑电流大小,电流回流,高速信号线抗干扰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自动布线是基本没啥用的

网友Q:
自动布线试试

网友R:
自动布线 会错综复杂 没有层次感

网友S:
应该就和芯片的Layout一样,要考虑很多寄生的影响,目前软件可能还做不到把这么多因素考虑进去

网友S:
布线要考虑都很多寄生影响,目前软件还做不到这么智能

网友T:
因为自动布线会产生较大的电磁干扰而手动布线会尽减电磁干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