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受数据有乱码

楼主(2017-09-14):
各位大佬,一个简单的串口发送程序,代码如下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UsartSend(12345);
         Delay_ms(1000);
   }
}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1.0592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4;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4;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UsartSend(int temp)
{
  u8 i;
  SendTemp[6]=temp / 10000 + 48;                         //百位
  SendTemp[5]=temp % 10000 / 1000 + 48;                 //十位
  SendTemp[4]=temp % 1000 / 100 + 48;                 //个位
  SendTemp[3]='.';
  SendTemp[2]=temp % 100 / 10 + 48;                         //十分位
  SendTemp[1]=temp % 10 + 48;                                 //百分位
  SendTemp[0]='\n' ;

  for(i=6;i>=0;i--)
  {
       if(!TI)
           {
       SBUF=SendTemp[i];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
  }
}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如下,怎么会有乱码呢
123.45

网友A:
你用的是多少 Mhz 的晶体呢?
估计是波特率不合适。

网友A:
你看一下波特率,包括串口助手

网友B:
重写了完整的代码,试一下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SendTemp[7];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1.0592MHz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PCON = 0x00;
    TR1 = 1;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0;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sartSend(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char i;
  SendTemp[0]=temp/10000 + 48;                         //百位
  SendTemp[1]=temp % 10000 / 1000 + 48;                 //十位
  SendTemp[2]=temp % 1000 / 100 + 48;                 //个位
  SendTemp[3]='.';
  SendTemp[4]=temp % 100 / 10 + 48;                         //十分位
  SendTemp[5]=temp % 10 + 48;                                 //百分位
  SendTemp[6]='\n';

  for(i=0;i<7;i++)
  {

       SBUF=SendTemp;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UsartSend(12345);
     Delay100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波特率,包括串口助手

晶振是11.0592MHz,波特率4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unsigned char SendTemp[7];

谢谢大佬,看了你的程序后,我就把for循环改了一下,把for(i=6;i>=0;i--)改成了for(i=0;i<7;i++)然后就能正确就收数据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两个明显是一个意思呀,为什么结果却不同呢

网友C:
有乱码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每次都是乱码,我的经验就是,在发送端把要发的数据*2发送,然后在接收断做个判断,错的就直接舍去,然后就留下没有乱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