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ROM有多大?

楼主:
有人说4K,也有人说64K。
64K据说是用外部储存器,外部储存器是一个芯片外的外接器件吗?型号是多少?
内部ROM的地址是多少?

垦求各位大佬给我解惑

网友A(2017-09-14):
51单片机有个型号,是 STC15W4K58S4
它的RAM是4K
他的ROM 是 58K
地址在它手册里面写的,我忘了。

网友B:
51单片机的厂家,型号多得很ROM从1k到64k的都有,就51单片机现在谁还愿意去扩展rom哦

网友C:
51有各种型号,对应有各种不同的ROM,你查一下手册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
提这个很初级问题,是手册查得的太少了。
真正的ROM版,是用于批量定型产品,需要厂商特别灌制程序。
对应常用的是FLASH版。

网友D:
在Keil uVision4中是可以看到的。如图所示
STC89C51RC
4KROM
512RAM还有其它内容

网友E:
这问题问的,好象还没入门,你可以先看看stc官网的各种单片机参数,再就是下载学单片机视频,要先搞懂原理

网友F:
不同型号,都会有不同ROM。可以外挂,这方面的的资料百度百度很多的

网友G:
你好,你说的问题,4KB的是程序存储器,64KB的是可寻址外部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空间。外部程序存储器不是外接器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说的问题,4KB的是程序存储器,64KB的是可寻址外部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空间。外部程序存储器不 ...

这个64K是xdata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在Keil uVision4中是可以看到的。如图所示
STC89C51RC
4KROM

51单片机可以RAM可以扩展64K的RAM(即是xdata),那么ROM才4K,有什么方法扩展吗?(在不接外部器件的情况下)

网友I:
8051ROM4KB

网友J:
4k到64k都有

网友K:
具体得看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啊,单片机的datasheet肯定会说明的啊

网友L:
8位CPU·4kbytes程序存储器(ROM)

网友M:
很多型号,都不一样的;要参考你选用芯片的手册

网友N:
51内部的存储器在物理上可分为4个区域:片内ROM,片外ROM,片内RAM和片外RAM。从逻辑上可分为三个区域,64KB片内外统一编址的程序存储器(ROM),128字节或256字节的片内数据存储器(RAM),64KB片外数据存储器(RAM)

网友N:
51内部的存储器从逻辑上可分为三个区域,64KB片内外统一编址的程序存储器(ROM),128字节或256字节的片内数据存储器(RAM),64KB片外数据存储器(RAM)

网友O:
51单片机ROM是64KB,因为是16位寻址,因此寻址范围是64KB。64KB分为片内和片外,片内容量取决于不同的单片机,一般是4KB在片内,其余在片外。

网友P:
首先51是一个系列,包含好多型号的

网友Q:
AT89C51RD2 64KB AT89C51RE2好像是128KB

网友Q:
AT89C51RD2 64KB

网友Q:
AT89C51RD2  64KB     AT89C51RE2  128KB

网友R:
这个可以自己直接去查datasheet数据都有的,ROM现在一般64K吧

网友S:
内部ROM为16位,最大程序存储空间为64KB,外部可以扩展ROM,不过现在内部ROM足够用了。

网友T:
AT89C51RE2  128KB

网友U:
128K,256K都有我记得

网友V:
看什么型号。 STC15W4K58S4这个芯片,他有4Kram ,58KROM。当然这4kRam里又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对于这个芯片,内部和外部是逻辑上的分别,在物理上是封装在一块芯片里面的。

网友V:
也有其他外部储存器,是一块芯片,不过我是没有用过。现在也很少用外部储存芯片了。

网友W:
学到知识了 谢谢楼主x

网友X:
不同型号,都会有不同ROM

网友Y:
51单片机有个型号,是 STC15W4K58S4
它的RAM是4K
他的ROM 是 58K

网友Z:
不同型号的不一样的。比如STC单片机你到官网去看下PDF上面有介绍

网友AA:
应该是4k吧

网友AB:
你好,单片机的rom的大小不一,rom是只读储存器,rom掉电不丢失数据,rom中存程序,并且可以擦出,即可以进行多次编程。以51为例,rom空间就是64k。rom地址范围为0000H~0FFFH.望采纳。

网友AC:
51单片机分几种芯片,89C52  89C51等等,每个命名有规则,命名上就注定了ROM大小。有些芯片大,有些小

网友AD:
不同型号,rom大小不同

网友AE:
这个得看规格书吧,不同型号有不同大小的ROM

网友AF:
又一个不看技术资料的神人!

网友AG:
看型号的吧?不同型号不同的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64K是xdata对吧?

我是这学期才学51的,我的答案也是上课老师讲了猴年总结出来的

网友AH:
可以百度搜索,有很多此类问题

网友AI(2019-11-14):
看了上面的回答,基本上每一个在点子上的。51的地址总线是16bit,故可寻址空间是2的16次方=64kb,这64k包括RAM+ROM。抛去寄存器占用的空间,rom一般小于60k,那些说一百多的这不是片内rom,是通过psi接口扩展的。学过arm的就很容易理解

网友AJ:
每一种单片机ROM是不一样的,查数据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