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esp8266联手控制电机和led程序 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7-09-15):
我用stc89单片机与esp8266联手控制led和电机,发现必须直接在串口或者对esp8266发送两次同样信息才能让panduan()选择另一分支,如果只发一次信息,无变化;但是当我把panduan()中每个分支下的data_cls();删除了,就只发一次信息就可以改变分支了。试了好久始终不得要领,不知到是什么原因。恳请大神解惑。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ELOAD_COUNT 0xFA
uchar Receive;
uchar Recive_table[15];
static uchar i=0;
sbit LED0=P2^1;
sbit LED1=P2^2;
sbit ji0=P0^0;
sbit ji1=P0^1;
sbit ji2=P0^2;
sbit ji3=P0^3;
void ms_delay(uint z)
{
      uint x,j;
      for(x=z;x>0;x--)
       for(j=110;j>0;j--);
}

void Uart_Init()//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或者STC12C560S2等均可)
{
      SCON=0x50;     //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一帧信息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1位停止位。
      PCON=0x80;     //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1.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装载
      TH1=RELOAD_COUNT;//波特率9600 ,TH1=256-FOSC/16/12/波特率
      TL1=TH1;
      EA=1;                            //总中断打开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led(void)
{
LED0=0;
LED1=0;
ms_delay(100);
LED0=1;
LED1=1;
}

void SendString(char *s)                //串口发送程序
{
        while(*s != '\0')
        {
                SBUF = *(s++);
                while(!TI);
                TI = 0;
        }
}
void zhengzhuan()          //用的是电机驱动模块
{
ji0=0;
ji1=0; //先停电机
ji0=1; //
ji1=0;
ji2=0; //第二个控制没用
ji3=0;
}

void fanzhuan()
{
ji0=0;
ji1=0; //先停电机
ji0=0;
ji1=1;
ji2=0; //第二个控制没用
ji3=0;
}

void stop()           //停电机
{
ji0=0;
ji1=0;
ji2=0;
ji3=0;
LED0=1;
LED1=1;
}

void data_cls()           //数组清零
{
uint  l;
for(l = 0; l < 15; l ++)
Recive_table[l]=0;
}
void panduan()                //根据信息判断采用哪个分支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MCU接收到的数据为+IPD时进入判断控制0\1来使小灯亮与灭
             {
                   //if((Recive_table[3]=='1')&&(Recive_table[4]=='2'))

                                          uint s;
                                          s=Recive_table[10];
                                          switch(s)
                      {
                                            case '1':
                                                        {
                                  data_cls();
                                                                  LED0=0;
                                                                  LED1=1;//1 灯灭
                                                                  zhengzhuan();
                                                                  break;
                                                        }
                         case '2':
                            {
                                data_cls();
                                                                LED0=1;
                                                                LED1=0;  //1 灯亮
                                                                fanzhuan();
                                                                break;
                                         }
                                              case '3':
                            {
                                data_cls();
                                                                stop();
                                                                break;
                                         }

                                                  default:
                                                    {
                                                           data_cls();
                                                        stop();
                                                        LED0=0;
                                                        LED1=0;
                                                        break;
                                                    }

                                            }
                        }
                         else
                         {}

}
void main()
{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led();
          ms_delay(1000);
          SendString("AT+CIPMUX=1");
          SendString("\r\n");
          led();
          ms_delay(1000);
          SendString("AT+CIPSERVER=1,8080");
          SendString("\r\n");
          EA=1;
          ES=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EA=1;
           ES=1;
           panduan();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ceive=SBUF;        //MCU接收wifi模块反馈回来的数据
           Recive_table[i]=Receive;
           i++;
                 if(Recive_table[i-1]=='\n')
                   {
                   i=0;  //遇到换行 重新装值
                      }
                   else
                        {}

     }
         else
          {}
}

网友A:
画个流程图或许能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流程图或许能看出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