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好了,准备去做成实物,pcb上的实物零件怎么样去购买

楼主(2017-09-15):
请问大神吗,pcb画好了,准备去做成实物,pcb上的实物零件怎么样去购买。(依据什么购买)

网友A:
PCB都画好了,元件型号啥都知道,上电子市场或淘宝上都可以买。

网友B:
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购买啊 精度要求之类什么的

网友C:
在画PCB前就要买好或知道元件封装,不然怎么知道元件能不能装上去?除非你已经了解这些元件的封装尺寸。现在你只能按照你选定的封装购买元件了。

网友D:
这个你在画PCB前不是应该都准备好了么?PCB只是一个电路载体,实际还是要看你的设计啊?

网友E:
pcb都画好了,买元件要根据PCB的封装尺寸选购。不光看器件值和型号,主要是封装要和PCB对应。

网友F:
在淘宝买就好啦

网友G:
根据你PCB板上的封装和元件的设计参数

网友H:
按软件上的元器件清单购买就行

网友I:
根据你的原理图到淘宝上买就可以了,推荐一个商家,龙邱

网友J:
也可以在淘宝网上买   也可以去电子城去买就行了

网友K:
要看你的原理图的封装是哪一种

网友K:
根据原理图的封装买

网友L:
引用 网友A:
PCB都画好了,元件型号啥都知道,上电子市场或淘宝上都可以买。

京东上可以买

网友M:
既然做好了PCB,应该有了封装,也就有了元件型号,剩下就是元件的数值大小,比如电阻电容的大小,这个可以参考你原理图的出处,应该有核心芯片吧,搜一搜会有参考电路,里面就有讲参考数值。最后就是哪里买的问题了,万能的淘宝!或者直接去三金市场买,跟老板交流交流。

网友N:
设计的时候,所有IC的型号是不是都确定下来了,阻容器件的阻值、精度、温度等要求也确定下来了,导出BOM,上华强芯城、云汉芯城、科通芯城按BOM提单采购。

网友N:
推荐华强芯城、科通芯城上购买。

网友O:
买元件要根据PCB的封装尺寸选购,再画PCB的时候就有了封装,知道了元件型号,具体数值就要看你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