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keil出错..\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

楼主: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ms (referred from lcd.o).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us (referred from lcd.o).

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7-09-15):
Delay_ms  Delay_us  这两个没有定义,检查这两处

网友B:
没声明吧

网友C:
你写的这2个延时函数没有被调用

网友D:
你有这两个函数吗?

如果有,放置在“调用该函数的语句”之前,或声明该函数。

网友E:
Delay_ms  Delay_us  这两个函数没有定义,可能是你的实现函数再调用以前就写好了。可以增加一个头文件声明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elay_ms  Delay_us  这两个没有定义,检查这两处

好的,找到问题啦,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有这两个函数吗?

如果有,放置在“调用该函数的语句”之前,或声明该函数。

好的,找到问题啦,是我之前的一个函数delay和Delay没有弄清楚,谢谢啦

网友G(2020-05-14):
引用 网友F:
好的,找到问题啦,谢谢。

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怎么矫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