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单片机控制VL6180X传感器,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17-09-15):
使用MSP430单片机控制VL6180X传感器,在完全低功耗模式下,VL6180X传感器的功耗都能达到1.2mA,求各位大神指导如何降低VL6180X的功耗。

网友A:
不用时关闭传感器电源,仅在用时打开电源,有测量时间仅可能的小。
程序无事做的时候就进入低功耗。
要考虑是定期测量好,还是事件触发测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时关闭传感器电源,仅在用时打开电源,有测量时间仅可能的小。
程序无事做的时候就进入低功耗。
要考 ...

项目规定只能定时测量,我是有设置不用的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周期为100ms,传感器电源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会关掉,离开低功耗时打开。然而功耗还是不行。现在差不多10mA。要求为25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