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制作 可开根,解方程,算二阶矩阵 已做出实物

楼主(2017-09-15):
可以常规运算和开根,解方程,和算二阶矩阵,代码挺简单的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P2^7;
sbit led=P3^7;
sbit k4=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1=P2^3;

sbit beep=P2^0;
uint8 key,num;
uint8 fuhao;
uint8 flag;
long a,b,c,d,f,g;
uint8 k;
uint8 biao;
float n,x;
int i,j=0;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48+0x30,0x3d-0x30,0x2f-0x30 };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led=0;

}
void keyscan()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sqrt(a))*1000);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lcdwrd(0x3d);

                                                        if(k==3)
                                                        {
                                                                lcdwrd(0x2e);
                                                                k=0;
                                                        }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j++;
                }

                if(j==1)
        {
                lcdwrd(0x50-0x30);
    flag=1;
        }
        if(j==2)
        {

                lcdwrc(0x40+0x80);
                flag=2;
        }
        if(j==3)
        {
                lcdwrd(0x50-0x30);
                flag=3;
        }
        if(j==4)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c=(a*g)-(b*f);
                                                while(c!=0)
                                                {
                                                        lcdwrd(0x30+c%10);
                                                        c=c/10;
                                                }
                                                if((a*g)<(b*f))
                                                {
                                                        lcdwrd(0x2d);
                                                }
                                                lcdwrd(0x3d);
                                                a=0;
                                                b=0;
                                                flag=0;
                                                fuhao=0;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b/a)*1000);
                                                //c=a+b;
                                                while(c!=0)
                                                {
                                                        k++;
                                                        lcdwrd(0x30+c%10);
                                                        c=c/10;
                                                        if(k==3)
                                                        {
                                                                lcdwrd(0x2e);
                                                                k=0;
                                                        }
                                                }
                                                lcdwrd(0x2d);
                                                lcdwrd(0x3d);
                                                lcdwrd(0x48+0x30);//显示x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if(a>b)
                                                        c=a-b;
                                                else
                                                        c=b-a;
                                                */
                                                c=(long)(((float)b/a)*1000);
                                                while(c!=0)
                                                {
                                                        k++;
                                                        lcdwrd(0x30+c%10);
                                                        c=c/10;
                                                        if(k==3)
                                                        {
                                                                lcdwrd(0x2e);
                                                                k=0;
                                                        }
                                                }

                                                /*if(a<b)
                                                {
                                          lcdwrd(0x2d); //显示-号
                                                }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lcdwrd(0x48+0x30);//显示x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
     while(!k3);
        }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P1=0xfe;
        if(P1!=0xfe)
        {
                delay(1000);
                if(P1!=0xfe)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if(flag==1)
                        {
                                //led=1;
                                b=b*10+dat1[num];
                        }
                        if(flag==2)
                        {
                                f=f*10+dat1[num];
                        }
                        if(flag==3)
                        {
                                g=g*10+dat1[num];
                        }

                }
                if(num==3)
                {
                        //led=0;
                        flag=1;
                        fuhao=1;//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d;                                //令第二行为0
        if(P1!=0xfd)
        {
                delay(1000);
                if(P1!=0xfd)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if(flag==1)
                        {
                                //led=1;
                                b=b*10+dat1[num];
                        }
      if(flag==2)
                        {
                                f=f*10+dat1[num];
                        }
                        if(flag==3)
                        {
                                g=g*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b;
        if(P1!=0xfb)
        {
                delay(1000);
                if(P1!=0xfb)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if(flag==1)
                        {
                                //led=1;
                                b=b*10+dat1[num];
                        }
      if(flag==2)
                        {
                                f=f*10+dat1[num];
                        }
                        if(flag==3)
                        {
                                g=g*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7;
        if(P1!=0xf7)
        {
                delay(1000);
                if(P1!=0xf7)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 x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if(flag==1)
                                        {
                                                //led=1;
                                                b=b*10+dat1[num];
                                                lcdwrd(0x30);
                                        }if(flag==2)
                        {
                                f=f*10+dat1[num];
                                lcdwrd(0x30);
                        }
                        if(flag==3)
                        {
                                g=g*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d(0x48+0x30);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c=a*b;
                                                while(c!=0)
                                                {
                                                        lcdwrd(0x30+c%10);
                                                        c=c/10;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

网友A:
强大的计算器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大的计算器啊,厉害。

那个pcb是错的,是另一个,管理员截错了

网友B(2019-12-11):
引用 网友A:
强大的计算器啊,厉害。

按照这个pcb图可以出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