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sp与fpga之间的通信问题能在这里发帖吗?

楼主(2017-09-15):
要实现FPGA检测到GPIO14位的上升沿,则采样数据。检测到GPIO15位的上升沿,则发送数据。
问题:1)在dsp不设置GPIO的情况下,只进行srio的初始化,fpga也会被触发,且dsp这边的程序不能正常run结束。(2fpga每次只能发送一次数据,要想再发送,只能断电重启。(3fpga每次发送数据都会在第238个快拍第四通道失去一个数。

网友A:
建议你把DSP型号说明一下,不同的DSP操作是不同的,结构也会不同

网友A:
建议你把DSP型号说明一下,因为不同型号的DSP是不同的。

网友B:
应该是你编程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