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按键切换 LED 灯

楼主(2017-09-16):
求助,比如;当按键一下时候,LED1 LED2 灯亮,再按一下的时候  只有LED1灯亮      在按一下又 LED1 LED 2 两个亮  在按一下   只有LED1亮 ……。
程序怎么写 ,用C语言。谢谢!

网友A:
你这就两种状态啊 一个是两个灯都亮 一个是LED1灯亮LED2灯灭  设置一个bool型变量  按键按一下就取反
把两种状态分配就好了啊

楼主:
能不能写一下啊

网友B:
定义好引脚,直接if-else就可以了,应该还要有按键去抖,要不按下显示也可能不对

网友C:
include<reg51.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delay(unsigu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while(1)
{
   if(key==0)
  {
     delay(1000);
     if(key==0)
     {
        led1=1;
        led2=~led;
     }
  }
}
}

网友D:
include<reg51.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delay(unsigu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while(1)
{
   if(key==0)
  {
     delay(1000);
     if(key==0)
     {
        led2=~led;
     }
  }
}
}

优化一下就是  一个灯常亮 一个闪烁

网友E:
改专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不行 下载到板上还是不行

网友F:
include<reg51.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delay(unsigued 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0)   {      delay(1000);      if(key==0)      {         led1=1;         led2=~led;      }   } } }

网友G:
给你个实用的,绝对能用。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led1=1;
        led2=1;
        while(1)
        {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while(key);
                                keynum++;
                                if(keynum==1)
                                        {

                                                led1=~led1;
                                                led2=~led2;
                                        }

                                        if(keynum==2)
                                        {
                                                keynum=1;
                                                led1=~led1;

                                        }

                        }
                }
        }
}

网友H: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led1=1;
        led2=1;
        while(1)
        {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while(key);
                                keynum++;
                                if(keynum==1)
                                        {

                                                led1=~led1;
                                                led2=~led2;
                                        }

                                        if(keynum==2)
                                        {
                                                keynum=1;
                                                led1=~led1;

                                        }

                        }
                }
        }
}
亲测 能用的

网友I: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实例4  双键控4灯
实例4
实例3

网友J:
用按键检测程序

网友K:
#incled<reg51.h>
sbit k1=P2^0;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main()
{
  while(1)
{
if(3>2)
{
STB: while(1)
{
if(k1==0)
{
LED1=1;
LED2=0;
break;
}

}
}
if(k1==0)
{
LED1=1;
LED2=1;
goto STB;
}
}
}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行 下载到板上还是不行

程序要根据你板子来修改一下,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你要看看你板子上的按键是否是接到P1口,灯是不是接到P2口,如果不是就按照你板子上的修改一下这里,不懂可以加企鹅935227287

楼主:
引用 网友K:
#incled
sbit k1=P2^0;
sbit LED1=P1^0;

这个编译不过;不过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程序要根据你板子来修改一下,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你要看看你板子上的按键 ...

程序已经改了     问题是按一下就可以   不按的话就不行了  不过谢谢你。

网友M:
要用按键计数了,根据计数多少来做出相应的动作

网友M:
最简单就是只用按键控制LED2就行了,因为LED1是常亮的

网友N: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key=P1^2  void main()  { while(1) }

网友N:
管理不好意思,把那个删了吧,手机不好弄,点错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O:
简单的按键检测程序,设置一个标志符flag,比如令按键key每次按下标志符flag会加1,然后通过标志符flag不同的值会执行对应的程序段if(flag==X),在相应的程序段中编写两盏灯的亮灭即可。

网友P:
include<reg51.h>
sbit key=P1^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bit flag=0;

void main()
{
  led1=1;
  led2=1;
  while(1){
    if(key==0 && flag==0){
        led1=0;
        led2=!led2;
        flag=1;
    }
    else if(key==1)flag=0;
  }
}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