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F104E的单片机做的定时器

楼主(2017-09-16):
上电就开始计时,继电器吸合,LED每秒闪一次,8小时后继电器断开,LED熄灭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3^4;
sbit out =P3^5;
uchar aa,num,time,time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aa=0;
    num=0;
    time=0;
    time1=0;
    out=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aa==20) //如果到了1S
            {
                aa=0; //清零aa
                num++; //秒数累加
                led=~led; //闪灯
            }
        if(num==60) //如果到了1min
            {
                num=0; //清零秒数
                time++; //累加分钟
            }
        if(time==60) //如果到了60min(1h)
            {
                time=0; //清零分钟
                time1++;//累加小时
            }
        if(time1==8) //如果到了8h
            {
                time1=0; //小时清零
                out=1; //关输出
                TR0=0; //关掉定时器
                while(1); //停在这里死循环,其实可以把单片机挂到掉电模式,如果喜欢自己写吧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给寄存器装初值并累加aa
    TL0=(65536-50000)%256;
    aa++;
}

网友A(2018-10-11):
若再加个开关作为启动键就更完美了!不过可以自己添加。

网友B(2019-05-16):
翻译出错

网友C:
请问是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