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实现下列的问题?

楼主(2017-09-16):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继电器吸合,发光二极管流水显示,同时蜂鸣器鸣叫,设这段时间为tt时间后,继电器再次吸合,发光二极管灭,蜂鸣器停止鸣叫,如此反复。

网友A:
继电器没有释放时间点?

网友B:
确定好硬件的接口(画SCH电路图)
画出流程图
依流程图写出程序

网友C:
亲,用什么主芯片没说,继电器吸合,过段时间后再次吸合这个是写错了把,是再次断开把

网友D:
继电器作用类似开关,当第一次点按一下时,出现你说的第一种情况,第二次点按一下时出现第二种情况,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