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角度错误,后不转了

楼主(2017-09-16):
        按教程改造的步进电机程序,让步进电机左右摇摆的。转动90度,停顿一下,再转动-90,停顿一下;如此循环。下载程序后,转动正常;但过了一段时间,大概20分钟吧,左右摆动的角度就不足90度了,再过段时间,就不转动了,但是步进电机还是在抖动的,外壳温温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9-13):
步进电机还能做这样的神改动?如果是一开始正常 后面不行 应该可以排除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卡住了吧。。。

网友C:
建议你把生成的pwm波形用示波器观察看看,检查你的驱动电路是否出了问题,确实不行,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D:
刚开始回转,运行正常,说明电机没问题,代码也没问题,看看你的驱动器是不是挂了,如果你用单片机管脚直接驱动的话,很可能管脚挂了

网友E:
按教程改造的步进电机程序,让步进电机左右摇摆的。转动90度,停顿一下,再转动-90,停顿一下;如此循环。下载程序后,转动正常;但过了一段时间,大概20分钟吧

网友F:
为了避免是否电机问题,可以采用用两个步进电机,分别接正步进,另外一个反步进信号,就很清楚了

网友F:
采用两个电机,分别接正反信号,就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