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es V2.0 开发板的IIC发送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7-09-17):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5us();
                SCL=1;
                Delay5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5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5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5us();
                        return 0;
                }
        }
        SCL=0;
        Delay5us();
         return 1;
}
如果是这样,不论有无应答,返回都是1

网友A:
看到这段程序没?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5us();
                        return 0;
                }
        }
执行这段程序,就返回0啊。
只要执行了return,那么,子函数就返回了,不会再执行其它子函数的语句了。

网友B:
对着手册看时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