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板子的PCB 问题

楼主:
如题 请问各位大佬 关于高频PCB需要注意什么 我参照网上打了很多过孔 多点接地 然后RF阻抗匹配也找工厂要了参数 计算现附一张PCB设计图 希望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PCB LAYOUT

PCB LAYOUT

网友A(2017-09-18):
为什么要这样布局?那一部分是电源?过孔不要离焊盘太近。公司要求只能单面布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布局?那一部分是电源?过孔不要离焊盘太近。公司要求只能单面布线么?

这是一个画的NRF24L01模块 电源是左边通孔引入 我是参照NRF24L01芯片手册上的布线来的,他们也是单面布线 背面走地 然后要接地的地方直接打过孔就近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画的NRF24L01模块 电源是左边通孔引入 我是参照NRF24L01芯片手册上的布线来的,他们也是单面布线 ...

有些线回路太大,而且还有些是直角,布局方面我建议你再想想。布板前你应该阻抗都算好了吧?

网友A:
不是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看这个就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看这个就不一样

额图裂了,我在仔细捉摸一下吧,能方便加个QQ联系下吗 发图这些论坛不太方便

网友C:
这是一个画的NRF24L01模块 电源是左边通孔引入 我是参照NRF24L01芯片手册上的布线来的,他们也是单面布线 背面走地 然后要接地的地方直接打过孔就近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图裂了,我在仔细捉摸一下吧,能方便加个QQ联系下吗 发图这些论坛不太方便

141362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