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烧录波特率要求是9600?

楼主:
同样大小的晶振,有的软件要求9600才能烧,有的软件波特率上万也能烧,这是为什么?

这个波特率跟我设置的定时器初值有关吗?但我发现有些程序我根本就没设置初始值啊

串口通讯时,9600波特率要求TH1=250,但我设置成253,貌似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为什么?
               11.0592M
               9600=(2÷32)×((11.0592M/12)/(256-TH1))
               TH1=250

网友A(2017-09-17):
只要你USB转TTL电路没问题,并且使用的供电电源质量较好,随便哪个波特率都可随便下,尽量不要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文波干扰严重,经常无法下载或者需要降低波特率才能下载进去。

网友B:
如果使用12M的晶振,串行口选择工作方式0,通过SCON让波特率翻倍,那么波特率等于多少?

网友C:
误差大的时候误码率会高一些,会影响速度,但如果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还是可以通信的。

至于是不是一定用9600的波特率,其实也不一定,关键是要和上位机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误差大的时候误码率会高一些,会影响速度,但如果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还是可以通信的。

至于是不是一定 ...

上位机波特率怎么知道?

网友D:
与你设置的波特率无关,越慢越稳定

网友E:
波特率影响烧录的速度,波特率越高烧录越快,但波特率越高也越不稳定。一般烧录时9600和115200都可以的,只是9600更稳定,其实感觉不到下载速度的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