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脉宽和设定脉宽不一样,是哪有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使用定时器定时40微秒。C++; 累积255个清零。应该是10.2MS。一个周期。在C》=200,时LED=0;否就LED=1.使用防真一个周期只有3.57MS。这是什么问题?

关闭定时器使用机器周期累加和定时器是一样的效果。这是为什么?

void main()
{

        led0 = 0;
        led1 = 0;
        led2 = 0;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D8;
        TR0 = 1;
        while(1)
        {
                if(TF0==1)
                        {
                                C++;
                                if(C == 255) C = 0;
                                if(C >= 200)  led0  = 0;  else led0 = 1;
                        }
        }
}

网友A(2017-09-18):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还有晶振频率?最好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还有晶振频率?最好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51单片机。实验板上的。12MHZ晶振。这就是全部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