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GPS+LCD12864+DS3231的问题有点怪!

楼主:
用HC6800-EM3 V3.0 开发板,芯片STC89C58RD+ 参考:
(转)http://www.51hei.com/bbs/dpj-94627-1.html

做了GPS+LCD12864+DS3231万年历,
问题有点怪:
1)用原作者的程序:GPS+LCD12864+DS3231,出现一下的问题:

2)但是,先用原作者的第2程序:GPS+LCD12864先擦写,不断电,然后再擦写GPS+LCD12864+DS3231程序,不断电的情况下,一起正常:

但如果断电后,再通电又出现(1)的问题,不得其法,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附件:第1程序:GPS+LCD12864+DS3231;第2程序:GPS+LCD12864
(这里没有经过原作者同意,贴出作者程序,如有不妥,请多原谅!)

网友A(2018-06-07):
我仿制的没问题,就是温度不能大于26度

网友B:
不太清楚,我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
lcd12864 的信号干扰问题,要么硬件改改电路(片选和使能端加阻容滤波),要么改程序,加大 lcd12864 的片选和使能的时间。

网友D(2018-08-19):
显然是启动时数据发送显示不对,开机电源不稳吗?

网友E:
实在不行用后备电池

网友F:
是不是电源波动影响的

网友G(2020-03-24):
这个程序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才能正确使用,比如说nongli.H里面有些错误,会造成显示错误,楼主这个可能是干扰,这个程序总的来说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2025-11-06):
pcb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