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问题,怎么只发送一串字符串后就不发送了,我写的总是连续发送。

楼主:
程序如下:
uchar code zifuchuan[] = {"稳住我们能赢\n"};

void Usat_Init(void)
{
        S0CON = 0x50;  //mode1:01[BIT 7 6]  REN=1[BIT 4]
        P0OC = 0x00;
        P0M = 0x00;
        P00 = 1;
        BD = 1;
        S0RELH = 0x03;
        S0RELL = 0xcc;
        PCON = 0x80;
}
void send(uchar d)
{
        S0BUF = d;
        while(!TI0);
        TI0 = 0;
}
void sendc(uchar * pd)
{
        while((*pd) != '\0')
        {
                send(*pd++);
        }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tem();
        Time_int();
        Usat_Init();
        while(1)
        {
                WDTR = 0x5A;
                sendc(zifuchuan);
        }
}

网友A(2017-09-18):
   while(1)
        {
                WDTR = 0x5A;
                sendc(zifuchuan);
                while(1);
        }

网友B:
单步运行一下,自己找问题,才会有长进。

网友C:
代码没看出问题,估计是显示窗口满了

网友D:
加个延时试试,每次发送完之后延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hile(1)
        {
                WDTR = 0x5A;

试过了,什么都不发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单步运行一下,自己找问题,才会有长进。

运行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代码没看出问题,估计是显示窗口满了

就是一直在发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延时试试,每次发送完之后延时一下。

那样只不过是控制了发送一次的时间,我是只想发送一次

网友F:
估计是显示窗口满了,接收窗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显示窗口满了,接收窗口。

我的意思是指发送一次就不发了,没看到发了这么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指发送一次就不发了,没看到发了这么多啊

按我写的那个,你先打开串口监视,再上电。

网友G:
你把发送函数放到while(1)前面

网友H:
意思是只要发送一次?但你写在死循环里当然会循环发送

网友I(2020-05-22):
指针要复位吧

网友J:
你的图片显示,是在连续发送,串口助手一直在收。

网友K:
你自己程序就是一直发送啊,要只发送一次,自己写while(1)前面吧

网友L:
我感觉这个就是一直在发送,只不过发送窗口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