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指教一下,我想在按键1按下的时候发送代码ZOOM1,按键1松手时发送代码STOP,按键2按下的时候发送ZOOM-,按键2抬起的时候发送STOP,我只会写按下发送的,不会写松手发送的,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1;
sbit key2=P2^2;
uchar i,flag1,flag2;
uchar code stop[]={0x81,0x01,0x04,0x07,0x00,0xff};
uchar code zoom1[]={0x81,0x01,0x04,0x07,0x02,0xff};
uchar code zoom2[]={0x81,0x01,0x04,0x07,0x03,0xff};
void delay(uint);
void scankey();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SCON=0x50;
          ES=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cankey()
     {
                   if(key1==0)
             delay(10);
                   if(key1==0)
                      {
                           flag1=1;
                           ES=0;
                           for(i=0;i<6;i++)
                              {
                                    SBUF=zoom1[i];
                                        while(!TI);
                                        TI=0;
                                flag1=0;
                                   }
                                  ES=1;
                           }

                  if(key2==0)
                delay(10);
                   if(key2==0)
                      {
                           ES=0;
                           for(i=0;i<6;i++)
                              {
                                    SBUF=zoom2[i];
                                        while(!TI);
                                        TI=0;
                                  }
                                  ES=1;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cankey();
           }
  }

网友A(2017-09-18):
4种不同键控方式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建议查看下面这本书按键按下与按键松开的检测方法。

网友C:
已调试好了,谢谢各位浏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