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毕业设计准备做一个旋转LED灯遇到问题

楼主(2017-09-18):
现在有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5V电源输入的方式该怎么做。还有无线电源的电磁感应我要把两个线圈放一起么、。求大神解决,要是有全部的PCB图的大神愿意共享的话,求之不得。在线急等

网友A:
电源可以用网上买的无线模块,固定底座供电,然后上面转的接收。

网友B:
制作无线电源对初学者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电源转换效率不容易做好。无线电源的电磁感应并不是非要把两个线圈放一起,但要靠近。最常见的运用就是电磁炉,高频电流流过电磁线圈,锅底就相当于1匝感应线圈。如果有条件拆一个无线坐充的电动牙刷,你就明白无线电源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知道电动机的原理吗,可以借鉴。
你的灯可以在转子上,电源在定子上。

网友D:
无线电源供电其原理可以参考变压器原理。磁场改变量感应出电流。

网友A:
无线供电有套件。不需要自己制作的。马云家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