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IIC例程

楼主(2017-09-18):
初学51单片机,请多关照
代码下载:

/******************** (C) COPYRIGHT 2015 ********************
* 文件名          : main.c
* 作者            : 优灵电子开发团队
* 版本            : V3.1.0.0
* 日期            : 2015-5-10
* 描述            : 接收来自串口的简单数据,给模块用IIC发送对应命令,执行成功后
                                                                                直接通过串口返回数据。
* 技术支持        : QQ: 3419865840
********************************************************************************/

/* 包含文件 -------------------------------------------------------------------*/
#include"main.h"
#include<intrins.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_CMD
{
  unsigned char Buffer[32];
  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RecFlag;
}CMD;
/* 宏定义 ---------------------------------------------------------------------*/
#define SlaveAddress 0X00
/* 本文件使用的变量 -----------------------------------------------------------*/
sbit SCL = P1^7;
sbit SDA = P1^6;
CMD Cmd;
/* 本文件使用的函数声明 -------------------------------------------------------*/
void Delay5us();
void IIC_Start();
void IIC_Stop();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IC_RecvByte();
void IIC_SendACK(bit ack);
bit IIC_RecvACK();
unsigned char CheckSum(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num);
void ClearBuffer(void);
void Command(void);
/* 本文件函数体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main(void)
{
        //串口初始化,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晶振是11.0592M,波特率960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TL1 = 0XFD;
        TR1 = 1;

        while(1)
        {
                if(RI)
                {
                        RI = 0;
                        //一键读卡命令
                        if(SBUF  == 0x10)
                        {
                                Cmd.Buffer[0] = 0x03;        //命令长度
                                Cmd.Buffer[1] = 0x00;        //地址
                                Cmd.Buffer[2] = 0x10; //命令字

                                Command();
                                //正确时返回10字节
                                //0.命令长度 为0x0A
                                //1.命令字节为0x90
                                //2.执行状态为0
                                //3.4.卡类型
                                //5.6.7.8卡号
                                //错误时返回3字节
                                //0.命令长度为0x03
                                //1.命令字为0x90
                                //2.执行状态可能是0xfe,0xff
                        }
                        //读块数据
                        else if(SBUF == 0X11)
                        {
                                Cmd.Buffer[0] = 0x04;        //命令长度
                                Cmd.Buffer[1] = 0x00; //地址
                                Cmd.Buffer[2] = 0x11; //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 //块号

                                Command();
                        }
                        //写块数据
                        else if(SBUF == 0X12)
                        {
                                Cmd.Buffer[0] = 0x14;//命令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12;//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块号
                                Cmd.Buffer[4] = 0x00;//数据
                                Cmd.Buffer[5] = 0x11;
                                Cmd.Buffer[6] = 0x22;
                                Cmd.Buffer[7] = 0x33;
                                Cmd.Buffer[8] = 0x44;
                                Cmd.Buffer[9] = 0x55;
                                Cmd.Buffer[10] = 0x66;
                                Cmd.Buffer[11] = 0x77;
                                Cmd.Buffer[12] = 0x88;
                                Cmd.Buffer[13] = 0x99;
                                Cmd.Buffer[14] = 0xAA;
                                Cmd.Buffer[15] = 0xBB;
                                Cmd.Buffer[16] = 0xCC;
                                Cmd.Buffer[17] = 0xDD;
                                Cmd.Buffer[18] = 0xEE;
                                Cmd.Buffer[19] = 0xFF;

                                Command();
                        }
                        //办卡
                        else if(SBUF == 0X13)
                        {
                                Cmd.Buffer[0] = 0x09;//命令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13;//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块号
                                Cmd.Buffer[4] = 0x00;//固定为0
                                Cmd.Buffer[5] = 0x00;//四字节数据
                                Cmd.Buffer[6] = 0x00;
                                Cmd.Buffer[7] = 0x00;
                                Cmd.Buffer[8] = 0x00;

                                Command();
                        }
                        //恢复卡
                        else if(SBUF == 0X14)
                        {
                                Cmd.Buffer[0] = 0x07;//命令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14;//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块号
                                Cmd.Buffer[4] = 0x38;//固定
                                Cmd.Buffer[5] = 0x52;//固定
                                Cmd.Buffer[6] = 0x7A;//固定

                                Command();
                        }
                        //充值
                        else if(SBUF == 0X15)
                        {
                                Cmd.Buffer[0] = 0x08;//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15;//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块号
                                Cmd.Buffer[4] = 0x00;//四字节数值
                                Cmd.Buffer[5] = 0x00;
                                Cmd.Buffer[6] = 0x00;
                                Cmd.Buffer[7] = 0x00;

                                Command();
                        }
                        //扣款
                        else if(SBUF == 0X16)
                        {
                                Cmd.Buffer[0] = 0x08;//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16;//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块号
                                Cmd.Buffer[4] = 0x00;//四字节数值
                                Cmd.Buffer[5] = 0x00;
                                Cmd.Buffer[6] = 0x00;
                                Cmd.Buffer[7] = 0x00;

                                Command();
                        }
                        //装载密码
                        else if(SBUF == 0X2B)
                        {
                                Cmd.Buffer[0] = 0x15;//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2B;//命令字
                                Cmd.Buffer[3] = 0xFF;//6字节密钥A
                                Cmd.Buffer[4] = 0xFF;
                                Cmd.Buffer[5] = 0xFF;
                                Cmd.Buffer[6] = 0xFF;
                                Cmd.Buffer[7] = 0xFF;
                                Cmd.Buffer[8] = 0xFF;
                                Cmd.Buffer[9] = 0xFF;//6字节密钥B
                                Cmd.Buffer[10] = 0xFF;
                                Cmd.Buffer[11] = 0xFF;
                                Cmd.Buffer[12] = 0xFF;
                                Cmd.Buffer[13] = 0xFF;
                                Cmd.Buffer[14] = 0xFF;
                                Cmd.Buffer[15] = 0x00;//密钥模式
                                Cmd.Buffer[16] = 0x03;//固定03
                                Cmd.Buffer[17] = 0x08;//固定08
                                Cmd.Buffer[18] = 0x05;//固定05
                                Cmd.Buffer[19] = 0x02;//固定02
                                Cmd.Buffer[20] = 0x07;//固定07

                                Command();
                        }
                        //设置波特率
                        else if(SBUF == 0X2C)
                        {
                                Cmd.Buffer[0] = 0x0A;//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2C;//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0;//四字节波特率(19200)
                                Cmd.Buffer[4] = 0x00;
                                Cmd.Buffer[5] = 0x4B;
                                Cmd.Buffer[6] = 0x00;
                                Cmd.Buffer[7] = 0x98;//固定98
                                Cmd.Buffer[8] = 0x24;//固定24
                                Cmd.Buffer[9] = 0x31;//固定31

                                Command();
                        }
                        //设置地址
                        else if(SBUF == 0X2D)
                        {
                                Cmd.Buffer[0] = 0x07;//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2D;//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1;//新地址
                                Cmd.Buffer[4] = 0x37;//固定37
                                Cmd.Buffer[5] = 0x21;//固定21
                                Cmd.Buffer[6] = 0x56;//固定56

                                Command();
                        }
                        //设置工作模式
                        else if(SBUF == 0X2E)
                        {
                                Cmd.Buffer[0] = 0x0D;//长度
                                Cmd.Buffer[1] = 0x00;//地址
                                Cmd.Buffer[2] = 0x2E;//命令字
                                Cmd.Buffer[3] = 0x00;//模式
                                Cmd.Buffer[4] = 0x0A;//模式+0A
                                Cmd.Buffer[5] = 0x01;//块号
                                Cmd.Buffer[6] = 0x00;//四字节操作值
                                Cmd.Buffer[7] = 0x00;
                                Cmd.Buffer[8] = 0x00;
                                Cmd.Buffer[9] = 0x01;
                                Cmd.Buffer[10] = 0x23;//固定23
                                Cmd.Buffer[11] = 0x12;//固定12
                                Cmd.Buffer[12] = 0x54;//固定54

                                Command();
                        }
                }
        }
}

/*******************************************************************************
* 函数名         : Command
* 描述           : 执行命令,发送IIC数据,接收IIC数据,串口发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Command(void)
{
        unsigned char i;

        //校验
        Cmd.Buffer[Cmd.Buffer[0]] = CheckSum(Cmd.Buffer, Cmd.Buffer[0]);
        //开始发送
        IIC_Start();
        IIC_SendByte(SlaveAddress);

        for(i = 0; i < Cmd.Buffer[0] + 1; i++)
        {
                IIC_SendByte(Cmd.Buffer[i]);
        }
        IIC_Stop();

        ClearBuffer();

        //开始接收
        IIC_Start();
        IIC_SendByte(SlaveAddress|0x01);

        do
        {
                //模块正忙时为返回7F
                Cmd.Buffer[0] = IIC_RecvByte();
                IIC_SendACK(0);
        }while(Cmd.Buffer[0] == 0x7F);

        for(i = 0; i < Cmd.Buffer[0]-1; i++)
        {
                Cmd.Buffer[i+1] = IIC_RecvByte();
                IIC_SendACK(0);
        }
        Cmd.Buffer[i+1] = IIC_RecvByte();
        IIC_SendACK(1);

        IIC_Stop();
        //开始从串口发送
        for(i = 0; i < Cmd.Buffer[0] + 1; i++)
        {
                SBUF = Cmd.Buffer[i];TI = 0; while(TI == 0);
        }
}

/*******************************************************************************
* 函数名         : ClearBuffer
* 描述           : 清除缓存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ClearBuffer(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32; i++)
        {
                Cmd.Buffer[i] = 0;
        }
}

/*******************************************************************************
* 函数名         : CheckSum
* 描述           : 校验函数
* 输入           : dat: 校验的数据数组
                                                                         num: 校验的个数
* 输出           : 无
* 返回           : 校验码
*******************************************************************************/
unsigned char CheckSum(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bTemp = 0, i;

  for(i = 0; i < num; i ++){bTemp ^= dat[i];}
  return bTemp;
}

/*******************************************************************************
* 函数名         : IIC_SendByte
* 描述           : IIC发送一字节数据
* 输入           : dat: 字节数据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IC_RecvACK();
}

/*******************************************************************************
* 函数名         : IIC_RecvByte
* 描述           : IIC接收一字节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一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IC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IIC_SendACK
* 描述           : IIC发送应答
* 输入           : ack: 应答位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II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 函数名         : IIC_RecvACK
* 描述           : IIC接收应答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应答位
*******************************************************************************/
bit II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 函数名         : IIC_Start
* 描述           : IIC起始信号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II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 函数名         : IIC_Stop
* 描述           : IIC停止信号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II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 函数名         : Delay5us
* 描述           : 延时5微秒(STC89C52RC@11.059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