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源接地接电容y偶多大区别,可共用在一个原理图中吗

楼主:
   一种是一排电容并联在电源和地之间,一种是串联一个电感后,并联电容取电压,各有什么不同作用吗,可以用在同一电路中吗   都是3.3V

网友A(2017-09-18):
问题很低级。
在原理图中,所有并联的电容是等价的,但在实际电路中则是有作不同的目的。
有电感与无电感当然不同,否则要电感做什么?
是否“可以用在同一电路中”,要看电容、电感的取值,以及设计的目的。你一无目的,二无参数,回复你可以或不可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