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如何控制

楼主(2017-09-18):
如题,本人现在在参加机器人大赛,不知道该如何学习有关舵机的控制。

网友A:
至少要读完“舵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B:
你是使用哪一个 控制器做开发的呢?确定控制器后,百度一下基本上都会有人做过可以参考,“Arduino” + “舵机”;“STM32” + "舵机"; “8051” + “舵机”

网友C:
舵机采用PWM控制,也就是脉宽控制,一般采用20HZ的PWM波,然后舵机会根据占空比来转角(一般用于舵机控制的高电平持续时间在0.5~2.5之间)。

网友D:
对啊啊,舵机只要pwm控制就行了,直接调教pwm就可以控制舵机快慢了

网友E:
调整PWM的占空比时间控制角度,普通模拟舵机的话PWM一般都50HZ的频率

网友F:
舵机是pwm控制,不同脉宽对应着不同的占空比,舵机内部的电路产生一个方波和你输入的pwm进行比较,pwm与舵机内部的标准值的差就是要转的角度,

网友G:
通过单片机的pwm波来控制啊

网友G:
这个不太好调我当时调试了好久

网友H:
PWM 相当于航模比例遥控接收器的输出信号

网友I:
舵机的工作原理。舵机常用的控制信号是一个周期为20毫秒左右,宽度为1毫秒到2毫秒的脉冲信号。当舵机收到该信号后,会马上激发出一个与之相同的,宽度为1.5毫秒的负向标准的中位脉冲。之后二个脉冲在一个加法器中进行相加得到了所谓的差值脉冲。输入信号脉冲如果宽于负向的标准脉冲,得到的就是正的差值脉冲。如果输入脉冲比标准脉冲窄,相加后得到的肯定是负的脉冲。此差值脉冲放大后就是驱动舵机正反转动的动力信号。舵机电机的转动,通过齿轮组减速后,同时驱动转盘和标准脉冲宽度调节电位器转动。直到标准脉冲与输入脉冲宽度完全相同时,差值脉冲消失时才会停止转动!,这就是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J:
控制时记得加上拉电阻,不然。。。

网友K:
控制脉冲

网友L:
你看你是用什么控制,如果是单片机的话,舵机不能直接用单片机,因为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很有限,可以加一个舵机驱动模块,如mpu6050.再看一下它的数据手册,程序编好,就能实现舵机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