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霍尔测速电路及C例程

楼主(2017-09-18):
霍尔测速电路及C程序  要的自己拿
下面以常见的玩具电机作为测速对象,用CS3020设计信号获取电路,通过电压比较器实现计数脉冲的输出,既可在单片机实验箱进行转速测量,也可直接将输出接到频率计或脉冲计数器,得到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进行换算即可得电机转速。这样可少用硬件,不需编程,但仅是对霍尔传感器测速应用的验证。

测量转速,使用霍尔传感器,被测轴安装有1只磁钢,即转轴每转一周,产生1个脉冲,要求将转速值(转/分)显示在数码管上。
用C语言编制的程序如下:
//硬件:老版STC实验版
//P3-5口接转速脉冲
#include <STC12C5410AD.H>   // 单片机内部专用寄存器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据类型的宏定义
  uchar code LK[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0~9的字型码
  uchar LK1[4]={0xfe,0xfd,0xfb,0xf7};                                                                          //位选码
  uint data z,counter;                                                                                                    //定义无符号整型全局变量lk
  //====================================================
  void init(void)           //定义名为init的初始化子函数
  {                    //init子函数开始,分别赋值
   TMOD=0X51;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计数器T1 定时器T0
                         //  0     1   0   1    0     0   0   1
   TH1=0;                //计数器初始值
   TL1=0;
   TH0=-(50000/256);    //定时器t0  定时50ms
   TL0=-(50000%256);

   EA=1;                       // IE=0X00;      //EA  -  ET1  ES  ET1  EX1  ET0  EX0
   ET0=1;                                      // 1  0    0   0    0    0      1   0
   TR1=1;
   TR0=1;
   TF0=1;
   }
   //=============================================
   void delay(uint k)        //延时程序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121;j++) {;}
           }
   }
//================================================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
   {
           P1=LK[z/1000];P2=LK1[0];delay(10);
                P1=LK[(z/100)%10];P2=LK1[1];delay(10);
    P1=LK[(z%100)/10];P2=LK1[2];delay(10);
    P1=LK[z%10];P2=LK1[3];delay(10);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开始
   {
           uint temp1,temp2;
     init();                       //调用init初始化子函数

           for(;;)
                           {

                           temp1=TL1;temp2=TH1;
               counter=(temp2<<8)+temp1;           //读出计数器值并转化为十进制
                           //z=counter;
                      display();
           }                         //无限循环语句结束
         }                                                        //主程序结束
//===================================================
        // uint chushi=60;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50000/256);    //定时器t0  定时50ms
   TL0=-(50000%256);

  // chushi--;
  // if(chushi<=0){
         z=counter /0.5 ;   //读出速度
//}
  TH0=0;               //每50MS清一次定时器

下载:

网友A(2018-12-29):
给了黑币没下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