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函数为什么要用两个变量i ;j来循环?

楼主(2017-09-18):
51单片机延时函数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0;j<t;j++);
}
为什么要用两个变量i ;j来循环?

网友A:
这里只是你写的延时函数,这样写就这样用。

网友A:
这里只是你写的延时函数而已,这样写就这样用。
你也可以这样写延时函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void delay(u8 i)
{
      while(i--);
}

网友B:
一个外循环一个内循环,为了增加延时呀

网友C:
第一:循环变量是unsigned char型的,一次循环不够时间
第二:可以调节变量的值,形成不同的延时时间
第三:还可以再加循环的,谁说只能是两个变量?

网友D:
你试试用一个能不能控制到你想要的延时时间

网友E:
一个变量延时太短  再加一个延时更长

网友F:
不一定非要用i,  j  也可以用x、y来循环

网友G:
可以写成不同的延时时间吧

网友H:
与你的主频和延时时长有关。不是一定要i,j的。延时时间短完全可以只要一个i或j(单个变量)。还可以用定时器来定时。

网友I:
增加延时用

网友J:
只是例程习惯,一般不去深究

网友K:
时间短的话,一个变量循环也可以。

网友L:
经验延时,循环嵌套是为了次数更多

网友M:
你这样写代表延时t*t微秒,是你输入的平方。

网友M:
你的函数延时t*t微秒,如果只有一个函数是延时t微秒。

网友N(2018-12-02):
增加延时时间,i*j这样时间就更长了,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O:
可以只用一个啊,时间段一些

网友P:
i,j,两者互乘,增加延时

网友Q:
这个延时涉及到执行for循环占用机器周期的问题,你也可以不这样写,另外你也可以用stc-isp设定好晶振频率自动生成延时函数

网友R:
首先,你必须搞清楚延时函数的原理,它实际上只是仅仅执行一些,没有实质性影响的所谓“无意义指令”。两重for的作用:简单的说,就像高中数学中的“乘法原理”一样,这样可以很轻易的迅速增加上述“无意义指令”的数目。这么解释,不知道你看明白了没。

网友S:
延时时长=循环的指令时间*循环次数

网友T:
两重循环可以使延迟的实践大为增加,但也要消耗大量的CPU时间,建议用定时器。

网友T:
循环可以使延迟的实践大为增加,但也要消耗大量的CPU时间,建议用定时器。

网友U:
习惯问题

网友V:
这两个参数名字随便起,a,b,c,d,l,m,n,x,y都可以,这只是个名字而已

网友W:
增加延时

网友X:
效要和一个别一样的

网友Y:
就两个名字而以,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关键字。

网友Z:
双重循环增加时间的效果

网友AA:
i和j在C语言中常用作循环变量;单片机程序用C语言编写,故也用这i和j循环;

网友AA:
i和j是C语言常用的循环变量;单片机程序用C语言编写,故也用这两个变量循环;两个循环为了增加时间

网友AB(2020-06-28):
引用 网友R:
首先,你必须搞清楚延时函数的原理,它实际上只是仅仅执行一些,没有实质性影响的所谓“无意义指令”。两重 ...

谢谢解释,理解了!

网友AC:
每个程序员都有自己的编程习惯。写这个延时函数的程序员恰好不愿意写大数。另外大数容易写错,拆成两个数可以避免出错,是个不错的编程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