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灌溉系统程序 蓝桥杯国赛题

楼主(2017-09-18):
/*
   首页面为    自动灌溉           按下S6 可调节湿度阀值 按下 S5可加  S4为减  再按下s6返回
   按下S7后    为手动灌溉 在按下S7可返回首页面
   在手动页面下    按下S6可控制蜂鸣器的开关      按下S5对继电器开关   按下S4关闭继电器

*/
#include "all.h"
sbit bee=P0^6;
sbit jdq=P0^4;
uchar ws=50;           //温度标识位
uchar sign;
uint shidu,door;
void beep1();
void beep2();
void jidianqi1();
void jidianqi2();
void wetset();
void Delay10ms();
void Delay200ms();
void timer0init();
void wetset()
{
  if(s5==0)
{
Delay200ms(); ws=ws+1;
if(ws>99) ws=0;
}
else if(s4==0)
{
   Delay200ms();ws=ws-1;
  if(ws<0) ws=99;
}
}

void jidianqi1()
{
  P2=(P2&0x1f)|0xa0;
jdq=0;
}
void jidianqi2()
{
  P2=(P2&0x1f)|0xa0;
jdq=1;
}

void beep1()
{
P2=(P2&0x1f)|0xa0;
   bee=0;
}
void beep2()
{
  P2=(P2&0x1f)|0xa0;
bee=1;
}
void main()
{
beep1();jidianqi1();
    ds1302init();
pcf8591init();
while(1)
{
   if(s7==0)
   {
  Delay200ms();
    while(1)
    {
      P2=(P2&0x1f)|0x80;
    P0=0xfe;P2&=0x1f;             //点亮L1
    timeshidu();
    timeshidudis();               //时间湿度显示
     if(shidu<ws)
     {
       jidianqi2();
     }
     else
      jidianqi1();
     if(s6==0)
     {
      Delay200ms();
       while(1)
    {
     uint i;
     for(i=0;i<25;i++)
     {
       wenduzhi1();wendusetdis();       //调节温度报警值
      wetset();
      if(s6==0&&i==10)
      {
        at24c02write(0x10,ws);            //保存温度报警值
       ws=at24c02read(0x10);
       goto C;
      }
     }
     if(s6==0)
     {
        Delay200ms();break;
     }
     for(i=0;i<25;i++)
     {
       wenduzhi2();wendusetdis();
      wetset();
      if(s6==0&&i==10)
      {
        at24c02write(0x10,ws);
       ws=at24c02read(0x10);
       goto C;
      }

     }                                       //数码管闪烁显示
     C:if(s6==0)
     {
       Delay200ms();break;
     }
    }
     }
   if(s7==0)
     {
      Delay200ms();
         while(1)
        {
      timer0init();                      //打开定时器  判断S6按下次数
      P2=(P2&0x1f)|0x80;
      P0=0xfd;P2=P2&0x1f;                //点亮L2
      timeshidu();
                  timeshidudis();                     //时间湿度显示
      if(s5==0)
      {
       Delay10ms();
      jidianqi2();                           //开继电器  灌溉
      if(shidu<ws)                             //判断湿度
      {
       beep2();                             //报警
      }
      else beep1();          //关闭蜂鸣器
      }
      if(s4==0)
       {
        Delay10ms();
        beep1();
           jidianqi1();                 //停止灌溉

      }
        TR0=0;
       if(s7==0)
       {
        Delay200ms();break;
       }
        }
        }
         }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ET0=1;
  TR0=1;
  EA=1;
  if(s6==0)
  {
   Delay200ms();
    door=1;beep2();
   if(s6==0)
   {
    Delay200ms();
    door=2;beep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9;
j = 104;
k = 13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2019-05-07):
原理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