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汇编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汇编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17-09-19):
你这是加密了的吧

网友B:
可能是因为外面的数据会有加密其实源文件不会很多,主要是怕抄袭

网友C:
这个是别人的程序。加密?这个程序看不懂,你们能看懂什么意思吗?

网友C:
应该不是加密吧,只有一段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