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LC晶体管输出电路图

楼主:
求大神解答,这个电路图是否正确,以及怎么运行

网友A(2017-09-19):
没看到图。

网友B:
这个电路图原理上没有问题,内部电路输出低电平信号,光耦中晶体管截止,外部电源经电阻限流,稳压管限压10V左右加在场效应管VGS,场效应管导通。如内部电路输出高电平信号,光耦中晶体管导通,场效应管VGS低于0.7V而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