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输出怎样接放大电路

楼主:
        我想在51单片机输出端接一个放大电路,把5V电压放大到12V,请问是直接在输出口接一个放大模块就行吗?

网友A(2017-09-18):
这是放大电路的电路图,按电路图焊接好就能使用放大电路了,就看你怎么使用了。

网友B:
如果楼主是想放大电源,那么概念错了。信号可以放大,电源是能量,不可以放大。只能转换。

网友C:
建议用光耦,一般如果单片机输出想控制12V的负载的时候,用光耦隔离,控制12V输出。电路如下

网友D:
用升压模块就可以,34063集成块加点零件也可

网友E:
两个三级管,电平信号搞定。

网友F:
问题没说清楚,如果是接口问题的话,光耦较好,如果是电源的话,就要有升压电路。

网友G:
输出5V信号可以接到放大电路,但是放大电路输出12V,需要找12V供电的轨对轨放大器,或使用更高供电的运放器件。

网友H:
楼主完全可以直接用12V的电源,7805降压到5V,单片机控制3402或者3401,可以控制12V的灯或者马达,还可以PWM输出

网友I:
如果原电路有取12V电压的地方,就只要用单片机引脚控制一个开关管,控制12V输出。如果没有12V取电的地方,还得有直流升压电路

网友J:
通过三极管或者光耦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