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8的串口收发STM32例程

楼主(2017-09-19):
SI4438 Demo 程序说明文档
工程说明:
    1、Demo 工程是基于Stm32F103 单片机在MDK(KEIL5)平台下对SI4438 无线模块的开发例程,用户可在此基础上加强对SI4438的理解,也可在此基础上进行移植以便对SI4438 模块进行2 次开发。
    2、Demo 工程主要实现两个功能 (TX/RX ):
       一、发送功能:模块配置为发送功能,在发送模式 1,每秒发送一次固定字符串 “ashining”;在发送模式2,通过串口发送自定义数据(如www.51hei.com )。发送模式1 和发送模式2 通过按键切换。
       二、接收功能:模块配置为接收功能,接收数据并通过串口将接收到的数据输出, 串口波特率默认配置为9600。
    3、Demo 程序提供了硬件SPI 接口和软件模拟SPI 接口(基于C52 的Demo 程序只有软件模拟SPI 接口),用户在移植时可根据不同的PCB 布局和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4、Demo 程序开始运行时,两个LED 灯会闪烁3 个周期(一亮一灭为一个周期),代表无线模块已经初始化完成处于发送状态或接收状态。如果上电两个LED 没有正常闪烁,说明无线模块初始化失败或未检测到无线模块,建议断电重新插拔芯片再上电。

工程配置:
    1、发送功能和接收功能的选择切换:Demo  工程只需经过简单的配置修改就可以在发
       送功能和接收功能之间进行切换,采用这种编写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让用户更加容易
       理解SI4438 无线模块发送和接收功能的操作方式到底有何不同,让用户更容易掌握
       对无线模块的操作并进行2 次开发。
       发送和接收功能切换方法(以从默认的发送功能切换到接收功能为例):解压Demo
       工程压缩包,在Demo_SI4438_Stm32F103\Project_SI4438\Source_Files\app\inc 文件
       夹下打开main.h 头文件(或者通过开发软件打开工程找到main.h),该头文件在包
       含其他相关头文件后,便是关于工程配置的宏定义,第一个宏定义为发送功能和接
       收功能选择切换使用的宏定义。第一个宏定义为#define __SI4438_TX_TEST__,保留
       该宏定义工程就被配置成发送功能(默认工程配置为发送功能,即保留了该宏定义),
       通过屏蔽该宏定义(在#define          前加“//”),可将工程由默认的发送功能配置成接收
       功能。

    2、硬件SPI 接口和软件模拟SPI 接口的选择切换:为了使Demo 程序适应性更强,可
       移植性更高,Demo 程序提供了硬件SPI 接口和软件模拟SPI 接口可供用户选择。程
       序默认配置为硬件SPI 接口 (部分单片机无硬件SPI 接口如C52 单片机,这种情况
       下只有软件模拟SPI 接口,固不存在SPI 接口的切换)。
       硬件SPI 接口和软件模拟SPI 接口的切换方法:切换方法同发送、接收功能的切换
       方法一致,main.h 中第二个宏定义为#define __USE_SOFT_SPI_INTERFACE,屏蔽该宏
       定义为选择硬件SPI 接口(工程默认配置为选择硬件SPI 接口),保留该宏定义为选
       择软件模拟SPI 接口。

       注:在修改工程配置后,需要重新编译再下载修改才会起效。
           SI4463 和SI4438 程序除了配置头文件不一样,其他一样。

开发环境:
      1、优化选项选择默认值,即不做修改。
      2、编辑环境设置(适用于Demo 程序V3.0 版Keil 平台):
         Edit -> Configuration  目录下:
              Editor -> Tab size 推荐设置为4,有利于工程中代码和注释的对齐。
              Enconding 推荐设置为 UTF-8 的编码格式,兼容性较好,不易出现乱码。

stm32单片机源程序(主程序)如下:
/**
  ******************************************************************************
  * @author  泽耀科技 ASHINING
  * @version V3.0
  * @date    10-08
  * @brief   主函数C文件
  ******************************************************************************
  * @attention
  ******************************************************************************
  */

#include "main.h"                                //main.h 中含有TX/RX、软件SPI/硬件SPI选择配置选项

const char *g_Ashining = "ashining";
uint8_t g_TxMode = 0, g_UartRxFlag = 0;
uint8_t g_UartRxBuffer[ 64 ] = { 0 };
uint8_t g_SI4463ItStatus[ 9 ] = { 0 };
uint8_t g_SI4463RxBuffer[ 64 ] = { 0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note  :无
  * @retval:无
  */
int main( void )
{
        uint16_t i = 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 9600
        drv_uart_init( 9600 );

        //延时初始化
        drv_delay_init( );

        //LED初始化
        drv_led_init( );

        //SPI初始化
        drv_spi_init( );

        //SI4463初始化
        SI446x_Init( );

        led_red_off( );
        led_green_off( );
        for( i = 0; i < 6; i++ )                //模块初始化完成,LED灯闪烁3个周期
        {
                led_red_flashing(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delay_500Ms( 1 );
        }

#ifdef        __SI4438_TX_TEST__
//=========================================================================================//
//*****************************************************************************************//
//************************************* 发送 **********************************************//
//*****************************************************************************************//
//=========================================================================================//

        //按键初始化
        drv_button_init( );                                //Demo程序中 只有在发送时才会使用按键

        while( 1 )
        {
                //模式切换
                if( BUTOTN_PRESS_DOWN == drv_button_check( ))        //检查按键动作
                {
                        g_TxMode = 1 - g_TxMode;                //模式会在 TX_MODE_1( 0 ),TX_MODE_2( 1 )之间切换

                        //状态显示清零
                        led_green_off( );
                        led_red_off( );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for( i = 0; i < 6; i++ )                //固定发送模式,红灯闪烁3次
                                {
                                        led_red_flashing( );
                                        drv_delay_500Ms( 1 );
                                }
                        }
                        else
                        {
                                for( i = 0; i < 6; i++ )                //串口发送模式,绿灯闪烁3次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delay_500Ms( 1 );
                                }
                        }
                }

                //发送固定字符串
                if( TX_MODE_1 == g_TxMode )
                {
                        //发送数据
                        #if PACKET_LENGTH == 0
                                SI446x_Send_Packet( (uint8_t *)g_Ashining, 8, 0, 0 );
                        #else
                                SI446x_Send_Packet( (uint8_t *)g_Ashining, PACKET_LENGTH, 0, 0 );
                        #endif
                        drv_delay_500Ms( 1 );
                        led_red_flashing( );                        //1S左右发送一包 每发送一包红灯闪烁一次
                        drv_delay_500Ms( 1 );
                }
                else        //发送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
                {
                        //查询串口数据
                        i = drv_uart_rx_bytes( g_UartRxBuffer );

                        if( 0 != i )
                        {
                                if( 16 < i )
                                {
                                        i = 0;
                                }
                                #if PACKET_LENGTH == 0
                                        SI446x_Send_Packet( (uint8_t *)g_UartRxBuffer, i, 0, 0 );
                                #else
                                        SI446x_Send_Packet( (uint8_t *)g_UartRxBuffer, PACKET_LENGTH, 0, 0 );
                                #endif
                                led_red_flashing( );
                        }
                }
        }

#else
//=========================================================================================//
//*****************************************************************************************//
//************************************* 接收 **********************************************//
//*****************************************************************************************//
//=========================================================================================//

        while( 1 )
        {
                SI446x_Interrupt_Status( g_SI4463ItStatus );                //读中断状态

                if( g_SI4463ItStatus[ 3 ] & ( 0x01 << 4 ))
        {
                        i = SI446x_Read_Packet( g_SI4463RxBuffer );                //读FIFO数据
                        if( i != 0 )
                        {
                                led_green_flashing( );
                                drv_uart_tx_bytes( g_SI4463RxBuffer,i );        //输出接收到的字节
                        }

                        SI446x_Change_Status( 6 );
                        while( 6 != SI446x_Get_Device_Status( ));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0,0,3 );
                }
                else
                {
                        if( 3000 == i++ )
                        {
                                i = 0;
                                SI446x_Init(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完整代码+说明):

网友A(2018-04-17):
学习下,还没有用过这款发射芯片

网友B(2018-05-25):
正需要,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C(2018-07-16):
谢谢楼主,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D(2018-08-20):
没分啊,有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E:
正在找,不错, 3q.

网友F(2018-11-12):
下载了    正在移植到8位机   到时把代码也共享出来

网友G(2019-01-21):
发送模式2,一次最长可以发送多少个字节

网友H(2019-11-16):
  有没有 同志,分享一下?没分。。

网友I(2021-08-17):
有没有哪位能送一点分的,签到攒够一定记得还,谢谢!

网友J(2023-03-04):
十分感谢,全网都没找到几篇关于4438的,如果我最后学会了,一定记你一功(开个玩笑)

网友J:
如果学会了记你一功

网友K(2024-01-24):
发送不需要切换到发送模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