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学习程度的认识

楼主:
       各位大佬好,本人新人一个,想自学单片机知识,以后从事智能家居研发方面的工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了一遍郭老师和普中的两套视频教材,但是发现就这么看完过后,好像只是知道个大概,具体到每一句C语言上的话又不能独立编写,看着教程的程序能够读懂大概意思,感觉就是成了一个半吊子的样子了。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佬,你们有没有过这个过程,是怎么走过去的,对处于这种情况新手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还有就是我咨询过某位大牛,他说如果走智能家居路线的话,stm32必须要深研,所以,我想知道,51学到什么程度之后,去进一步学习stm32才是最理想的。
       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A(2017-09-19):
首先要建立编程思维,然后深入理解硬件端口控制原理,建议先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再着手单片机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建立编程思维,然后深入理解硬件端口控制原理,建议先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再着手单片机开发

好的,谢谢

网友C:
很多刚学过一段时间的朋友,有点懂但不是很懂的时候,很容易浮躁和迷茫,浮躁是因为看书就觉得自己懂得,但拿个实际项目来做有觉得自己知识差距太远,根本没有能去做,根本原因是知识并没有学透彻,希望下面这本书能消除你的浮躁,让你学习路上再度充满信心和激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刚学过一段时间的朋友,有点懂但不是很懂的时候,很容易浮躁和迷茫,浮躁是因为看书就觉得自己懂得,但 ...

症结和意见很中肯,在此感谢。但是广告我不接受

网友D:
你自己看完教学没有实作吗?每看完一部教学影片就要自己亲手写程式,你购买郭天祥的单片机都会给教材,
里面教材看一看,你可以从范例程式去修改,有遇到不懂一定要回去翻课本翻教材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
一开始就从最简单的点亮LED灯在修改成跑马灯,光碟给的范例程式都可以拿来修改,其实不会难入门,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看完教学没有实作吗?每看完一部教学影片就要自己亲手写程式,你购买郭天祥的单片机都会给教材,
里面 ...

谢谢你建议,我现在的状况是简单的会写,困难一点的比如IIC,串口什么的看得懂,但是自己写的话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还是练得少了吧,以后这些每天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