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讯疑问

楼主(2017-09-19):
以上我写的一个想要实现在串口助手中发送任意字符(1和非1)来实现返回两句话的程序,但是发现怎么改都不行,感觉就是中断程序中的if语句都没有用上一样,所以想问问各位,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我对串口通讯的理解有问题。
谢谢解惑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flag,rd;
uchar code tab0[]="I get ";                                                           //6
uchar code tab1[]="sorry,I can't understand you..";           //30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char i,p;
        usartInit();
        while(1)
        {
                if(flag==1)
                {
                        for(i=0;i<6;i++)
                        {
                        SBUF=tab0[i];
                        while(!TI);
                        TI=0;
                        }
                        SBUF=rd;
                        while(!TI);
                        TI=0;
                        RI=1;
                        flag=0;
                }
                if(flag==2)
                {
                        for(p=0;p<30;p++)
                        {
                        SBUF=tab1[p];
                        while(!TI);
                        TI=0;
                        }
                        while(!TI);
                        TI=0;
                        RI=1;
                        flag=0;
                        return;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d=SBUF;
        if(rd==1)
        {
                flag=1;
                RI=0;
        }
        if(rd!=1)
                {
                flag=2;
                RI=0;
        }
}

网友A:
可以联系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改了一下,你试试吧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刚试过了,改成你这样之后只能显示flag=2的那句话。你修改的中断程序中的是if(RI==1)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没什么意义呀,因为RI=1不是进入中断的必要条件吗?
我试了很多遍,感觉如果是两个条件,他就只会返回后面一个条件,如果是一个条件的话就没问题。所以我有个疑问就是:是不是串口送进单片机的数据只作为一个信号标志,并不是实在的数据,或者说是ASCII码转换的时候确实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联系我帮你看看。

你好,程序我已经贴在上面了,烦请大佬细看

网友C:
你的程序,我修改了一下,已经在STC下载软件中的中断调试功能上通过,以下是程序,和试验截图。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flag,rd;
uchar code tab0[]="I get.";                                                           //6
uchar code tab1[]="sorry,I can't understand you..";           //30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char i,p;
        usartInit();
        while(1)
        {
                if(flag==1)
                {
                        for(i=0;i<6;i++)
                        {
                        SBUF=tab0[i];
                        while(!TI);
                        TI=0;
                        }
                        TI=0;
                        RI=1;
                        flag=0;
                }
                if(flag==2)
                {
                        for(p=0;p<30;p++)
                        {
                        SBUF=tab1[p];
                        while(!TI);
                        TI=0;
                        }
                        TI=0;
                        RI=1;
                        flag=0;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d=SBUF;
        if(rd==1)
        {
                flag=1;
                RI=0;
        }
        if(rd!=1)
                {
                flag=2;
                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