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19):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代码的意思

代码的意思

代码的意思

代码的意思

网友A:
sbit是用来让一个引脚有名字,以后用名字来代替此引脚

网友A:
sbit 是给P1^0引脚一个名字LED0,以后可以直接用这个名字代替

网友B:
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先多看看书吧

网友C:
就是点亮一盏灯喽

网友D:
先多看看书,先多看看书,打点基础再提问吧!否则别人给你解释你也不理解。

网友E:
sbit是注释一个引脚 以后就可以以简便的语句控制引脚

网友F:
个人认为基础最重要~~~

网友G:
位定义处于P1^0引脚的LED 灯,在主函数中利用while(1)死循环使灯一直处于低电平一直亮。

网友H:
就是定义一个管脚,然后点亮一盏灯,建议学点知识再提问,不然是很不负责任的

网友I:
配置引脚 P1 0为 名称叫做LED0 ,同时,这个引脚是有上拉电阻的,所以在程序中,LED0=0时,就能亮起,VCC——>电阻——>灯——>P1 0(相当于回GND,形成了一个回路)

网友J:
头文件,主程序,判断执行,,就这样

网友K:
//sbit 定义端口 ;

网友L:
点亮一盏灯

网友M:
循环是一直成立的,灯泡可以一直亮。

网友N:
将P1^0置为低电平

网友O:
p1^0引脚定义为LED0,while控制灯亮。

网友P:
程序的意思是让CPU的P1口的0脚输出低电平,使灯有电流流过并点亮灯。

网友Q:
sbit定义引脚,led低电平点亮,while是个循环语句

网友R:
p1.0管脚,拉低,置低电平。

网友R:
1.头文件,定义了一些参数,开始不用管

网友S:
将IO口P1^0的电平拉低,点亮led

网友T:
用sbit定义P1^0管脚,然后P1^0就是那个led灯。主函数(void main)while中实现led灯的亮。led0=0,说明这个led灯是低电平发光的,灯会比较亮。

网友U:
定义LED灯,控制LED灯

网友V:
买块开发板,把程序下载进去,实际的看看现象!注意,程序要自己一个一个的敲进去

网友W:
将P1^0置为低电平,低电平亮

网友X:
这个也太基础了  先了解一下C语言吧

网友Y:
下面图片供你参考下

网友Z:
首先要点亮一盏灯 ,LED就要有电压差 才能产生电流,LED=0是给他一个低电平,

网友AA:
论坛首页有教程,先看看教程,把基础打好,再来研究就行了

网友AA:
论坛首页有教程,先看看教程再来研究这个

网友AB:
让LED0连接的那个口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C:
直接点亮一盏灯啊

网友AD:
意思是控制某个IO口一直为低电平,程序不够完美,没加注释。

网友AE:
程序的意思就是用低电平0来去驱动二极管阴极

网友AF:
看视屏就可以啊

网友AG:
你的问题有问题……这个问题好难……

网友AH:
点亮led的程序

网友AI:
这个书上有啊,认真看书你就懂了

网友AJ:
这就是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的程序,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AK:
声明引脚,然后引用这个声明进行引脚配置。

网友AL:
进入死循环 一直亮

网友AM:
sbit是定义引脚的,while(1)是死循环,led=0灯亮,说明led是共阳极

网友AN:
首先给引脚 P1^0为起一个更直观的名字LED0 ,然后在程序中使该引脚反复负值为0,即使引脚一直输出为低电平0,真实的电路为LED灯的阴极连接到该引脚,所以此时导通,LED灯亮起

网友AO:
没搞懂你想问什么?点亮灯,还是代码的意思?

网友AP:
这个是让与P1.0口相连的LED等处于常亮状态啊,楼主是刚刚接触单片机吧,建议楼主好好的看一下单片机IO口的使用吧

网友AQ:
使P1口对应的小灯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