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按键功能 新手求助

楼主:
  准备做一个单片机通过指令控制,串口屏显示。但是由于屏幕是非触摸屏的  所以单独加按键,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通过编写程序  使得stm32实现按键功能

新手求助 谢谢

网友A(2017-09-19):
我想你还是先看看书或者找视频看看吧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采用类似于51的查询法喽,采用位带操作,直接读取I/O口的高低电平,然后就可以确定此时的按键的状态。

网友C:
外部中断也不错,加上消抖和按键抬起检测就能很好实现

网友D:
判断外部中断发生---读取传输字符---清楚中断标志---发送读取字符---显示发送字符。

网友E:
)  使用GPIO_InitTypeDef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变量,以便下面用于存储GPIO配置。
(2)  调用库函数 RCC_APB2PeriphClockCmd 来使能按键的 GPIO 端口时钟,调用时我们使
用“|”操作同时配置两个按键的时钟。
(3)  向 GPIO初始化结构体赋值,把引脚初始化成浮空输入模式,其中的 GPIO_Pin使用宏
“KEYx_GPIO_PIN”来赋值,使函数的实现方便移植。由于引脚的默认电平受按键电
路影响,所以设置成浮空输入。
(4)  使用以上初始化结构体的配置,调用 GPIO_Init函数向寄存器写入参数,完成 GPIO的
初始化,这里的 GPIO 端口使用“KEYx_GPIO_PORT”宏来赋值,也是为了程序移植
方便。
(5)  使用同样的初始化结构体,只修改控制的引脚和端口,初始化其它按键检测时使用的
GPIO引脚。

网友F:
大家好,新人学习中

网友G:
给按键配置一个GPIO端口引脚,然后直接读取引脚的高低电平进行判断

网友H:
扫描键盘也可以,会省一些IO资源。

网友I:
按键识别----GPIO口输入功能
初始化:
编程思路:开时钟 配置为输入功能 上下拉 可配可不配

按键识别函数:状态机----配合定时器做会很灵敏

网友J:
查询方式或者中断方式都行

网友K:
简单的I/o口检测,查询方式就可以了,输出信号给屏显示。

网友L:
读取IO口上的引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