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信协议的一点求助

楼主(2017-09-19):
       最近学习之余,开始尝试一点小项目,主要是通过多个节点的rs485总线将信息传输到32上,节点信息反馈遵循的是modbus协议,在通过单片机对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将数据上传至服务器,就是这样就OK。      大体上我对此项目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继续读书继续实践

网友B:
我也是新人,希望一起学习

网友C:
485是硬件 协议你自己随便写就行 相比can 485的硬件控制比较简单 基本上等同于ttl通讯 协议你按自己需求定义就行了 如果距离不是很长 比如几百米之内 不用你画那种拓扑 转接双绞线到节点分到终端就行 这个我测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是硬件 协议你自己随便写就行 相比can 485的硬件控制比较简单 基本上等同于ttl通讯 协议你按自己需求定 ...

好的,我多动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人,希望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一起学习

网友D:
最近也在学习modbus,一起学习

网友E:
直接使用freemodbus协议栈,上位机net下的NModbus包,自己做应用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