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7-09-19):
STC12C5A60S2是双串口,我想用串口中断,但是如何区分是哪个串口产生的中断???

网友A:
查芯片手册

网友B:
你开哪个就有哪个中断,两个都开就按优先级先后进去中断

网友C:
两个串口不是一个终端号 你看手册的范例就知道了 只是第二串口的获取方式和第一串口不一样 别用同一个波特率发生器即可 手册的范例写的很清楚 基本上照抄就能用

网友D:
不同的串口对用不同的中断,看下手册吧,手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