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机与单片机通信(RS232 协议)

楼主(2017-09-20):
PC 机与单片机通信(RS232 协议)
目录:
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应用
2PC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
3单片机控制实训指导及综合应用实例
4、单片机给计算机发送数据:

[实验任务]
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应用,通过串口,我们的个人电脑和单片机系统进行通信。
个人电脑作为上位机,向下位机单片机系统发送十六进制或者ASCLL码,单片机
系统接收后,用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和向上位机发回原样数据。
[硬件电路图]
[实验原理]
RS-232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式公布的串行总线标准,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串
行接口标准,用来实现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设之间的数据通讯。
RS-232串行接口总线适用于:设备之间的通讯距离不大于15m,传输速率最大为
20kBpsRS-232协议以-5V15V表示逻辑1;以+5V15V 表示逻辑0 我们是
MAX232芯片将RS232电平转换为TTL电平的。 一个完整的RS-232接口有22
根线,采用标准的25芯插头座。我们在 这里使用的是简化的9芯插头座。
注意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晶振是11.0592M的,而不是12M。因为波特率的设置
需要11.0592M的。
“串口调试助手V2.1.exe 软件的使用很简单,只要将串口选择‘CMO1’波
特率设置为‘9600 数据位为 8 位。打开串口(如果关闭)。然后在发送区里
输入要发送的数据,单击手动发送就将数据发送出去了。注意,如果选中‘十六
进制发送’那么发送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必须输入两位数据。如果没有选中,
则发送的是ASCLL码,那么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将显示ASCLL码值。

数字

二进制
Px0Px7
Abcdefg p
十六进制
0
00111111
00000011
11111100
0xco
1
00000110
10011111
01100000
0xf9
2
01011011
00100101
11011010
0xa4
3
01001111
00001101
11110010
0xb0
4
00110110
10010011
01101100
0x99
5
01101101
01001001
10110110
0x92
6
01111101
01000001
10111110
0x82
7
00000111
00011111
11100000
0xf8
8
01111111
00000001
11111110
0x80
9
01101111
00001001
11110110
0x90
A
01110111
00010001
11101110
0x88
B
01111100
11000001
00111110
0x83
C
00111001
01100011
10011100
0xc6
D
01011110
10000101
01111010
0xa1
E
01111001
01100001
10011110
0x86
F
01110001
01110001
10001110
0x8e

                              ASCII常用代码表

字符

代码

字符

代码

字符

代码

字符

代码

字符

32

52

4

72

H

92

\

112

p

33

!

53

5

73

I

93

113

q

34

54

6

74

J

94

^

114

r

35

#

55

7

75

K

95

_

115

s

36

$

56

8

76

L

96

`

116

t

37

%

57

9

77

M

97

a

117

u

38

&

58

:

78

N

98

b

118

v

39

59

;

79

O

99

c

119

w

40

(

60

<

80

P

100

d

120

x

41

)

61

=

81

Q

101

e

121

y

42

*

62

>

82

R

102

f

122

z

43

+

63

?

83

S

103

g

123

{

44

,

64

@

84

T

104

h

124

45

65

A

85

U

105

i

125

}

46

.

66

B

86

V

106

j

126

~

47

/

67

C

87

W

107

k

48

0

68

D

88

X

108

l

49

1

69

E

89

Y

109

m

50

2

70

F

90

Z

110

n

51

3

71

G

91

[

111

o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unsigned char dat;//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sbit gewei=P2^4;//个位选通定义
sbit shiwei=P2^5;//十位选通定义
sbit baiwei=P2^6;//百位选通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1~10
voidDelay(unsigned 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i++);
tc--;}
}
void LED() //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十进制)
{
gewei=0;P0=table[dat%10]; Delay(10); gewei=1;
shiwei=0;P0=table[dat/10]; Delay(10); shiwei=1;
baiwei=0;P0=table[dat/100]; Delay(10); baiwei=1;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SBUF =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接收数据为发送数据的ASCII码,如发送q显示为113
}
LED();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
///这一个例子是以扫描的方式编写的,还可以以中断的方式编写,请大家思考//////
[实验任务1]PC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
#include"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unsigned char dat;//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voidDelay(unsigned 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i++);
tc--;}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if(dat==0x00)     //如果PC发送十六进制00,单片机P1口全亮。
P1=0x00;
else if(dat==0x01)
P1=0x01;
else if(dat==0x02)
P1=0x02;
else if(dat==0x03)
P1=0x03;
else if(dat==0x04)
P1=0x04;
RI=0; //RI 清零。
SBUF =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接收数据为发送数据的ASCII码,如发送q显示为113
}
}
}
[实验任务2]单片机控制实训指导及综合应用实例
#include"reg52.h" //包函AT89S52 内部资源的定义(注视参看书160页)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char led[10]={0xbf,0x06,0xdb,0xcf,0x66,0xed,0xfd,0x87,0xff,0xef};    //数字110,字符串
uchar led1[64];    //存储接收数据
unsigned inti,j,t,k;
sbit P32=P3^2;
voidscjs(void)interrupt 4   //定义中断
{
ES=0;// 使能串行口的中断
k=1;
while(1)
{
RI=0;
led1[k-1]=SBUF;        //将接收数据送段码表
k++;
TH0=0x3c; //t0定时50sm内接收不到数据跳过接收
TL0=0xb0;
TR0=1;
while(!RI)
{
if(!TF0) goto FH;
}
}
FH:TF0=0;//TF0不清零不能重新接收
   TR0=0;
   P32=1;
for(j=1;j<k;j++)
{
SBUF=led[j-1];//数据送回给pc
while(!TI);
TI=0;
}
P32=0;
}
delay(t)
{
ES=1;
SCON=0x50;
for(i=0;i<t;i++);
ES=0;
SCON=0x00;
}
void main (void)
{
int a,c;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IE=0x90;
TR1=1;
k=1;
P32=0;
while(1)
{
ES=0;
SCON=0x00;
for(a=0;a<=k+1/k*8;a++)
{
for(c=5;c>=0;c--)
{
if(a+c<k+1/k*8+1)
{
if(k==1)SBUF=led[a+c];
elseSBUF=led1[a+c];
}
else SBUF=0x00;
while(!TI);
TI=0;
}
delay(39000);
}
}
}
#include"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sbit P3_2=P3^2;
uchar zdzt=0x0c;
uchar zsgw=0x02;
uchar zsdw=0x00;
uchar bs=0;
uchar zqsbw=0;
uchar zqssw=0;
uchar zqsgw=0;
uchar yxsj=0x11;
uchar zs=20;
int zqs=0;
uchar zqsgzj=0x00;
uchar zqsdzj=0x00;
uchar zsscgw=0x1f;
uchar zsscdw=0x00;
uchar bzsj;
uchar ztsj;
void key (void);
void keyprc();
void binbcd();
void disp();
void delay();
code uchartab[1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9};
code ucharzssc[16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
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0x66,
...
void key(void)
{
TR0=0;
if(!(P2&0X01))
{
delay();
while(!(P2&0X01));
zdzt=0x0a;
disp();
}
elseif(!(P3&0X08))
{
delay();
while(!(P3&0X08));
zdzt=0x0b;
disp();
}
elseif(!(P3&0X10))
{
delay();
while(!(P3&0X10));
zs=zs+1;
keyprc();
disp();
}
elseif(!(P2&0X02))
{
delay();
while(!(P2&0X02));
zs=zs-1;
keyprc();
disp();
}
}
void keyprc()
{
if(zs<20)
zs=20;
if(zs>99)
zs=99;
zsgw=zs/10;
zsdw=zs%10;
}
void djzd(void)interrupt 1
{
TH0=zssc[(zs-20)*2];
TL0=zssc[(zs-20)*2+1];
if(zdzt==0x0a)
yxsj=yxsj<<1|yxsj>>7;
else if(zdzt==0x0b)
yxsj=yxsj<<7|yxsj>>1;
else if(zdzt==0x0c)
{
P1=0xff;
goto LP;
}
P1=yxsj;
bs++;
if(bs==48)
{
bs=0;
zqs++;
}
LP:binbcd();
disp();
}
void binbcd()
{
zqsbw=zqs/100;
zqssw=zqs%100/10;
zqsgw=zqs%10;
}
void disp()
{
TR1=0;
ES=0;
SCON=0x00;
TMOD=0x01;
SBUF=tab[zqsgw];
while(!TI);TI=0;
SBUF=tab[zqssw];
while(!TI);TI=0;
SBUF=tab[zqsbw];
while(!TI);TI=0;
SBUF=tab[zsdw];
while(!TI);TI=0;
SBUF=tab[zsgw];
while(!TI);TI=0;
SBUF=tab[zdzt];
while(!TI);TI=0;
TMOD=0x02;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ES=1;
}
void delay()
{
int k;
for(k=0;k<1200;k++);
}
voidsin()interrupt 4
{
P1=0xff;
ES=0;
bzsj=SBUF;
RI=0;
while(!RI);
RI=0;
ztsj=SBUF;
if(bzsj==0x30)
zdzt=ztsj-0x37;
if(bzsj==0x31)
{
if(ztsj==0x49)
zs++;
else zs--;
}
ES=1;
P3_2=0;
keyprc();
zqs=0;
disp();
}
main()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IE=0X92;
PS=1;
TR1=1;
P3_2=0;
TH0=0x1f;
TL0=0x00;
SP=0x60;
disp();
while(1)
{
key();
if(zdzt==0x0c)
{
TR0=0;
P1=0xff;
}
else TR0=1;
}
}
单片机给计算机发送数据
#include"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unsigned char dat;//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unsigned char fan;
int i,j;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for(i=0; i<100;i++)
for(j=0; j<100;j++);
}
void delays()
{
int k;
for(k=0;k<1200;k++);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if(dat==0x30)     //如果PC发送十六进制00,单片机P1口全亮。
{P1=0x00;
Delay();   }
else if(dat==0x31)
{P1=0x01;
Delay();}
else if(dat==0x32)
{P1=0x03;
Delay();}
else if(dat==0x33)
{P1=0x07;
Delay(); }
else if(dat==0x34)
{P1=0x0f;
Delay(); }
else if(dat==0x35)
{P1=0x1f;
Delay();}
else if(dat==0x06)
{P1=0x3f;
Delay(); }
else if(dat==0x07)
{P1=0x7f;
Delay();}
else if(dat==0x08)
{P1=0xff;
Delay(); }
elseif(!(P2&0x01))
{ delays();
while(!(P2&0x01));
fan = 0x36;}
elseif(!(P2&0x02))
{ delays();
while(!(P2&0x02));
fan = 0x37;}
elseif(!(P2&0x04))
{ delays();
while(!(P2&0x04));
fan = 0x38;}
elseif(!(P2&0x08))
{ delays();
RI=0; //RI 清零。
SBUF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接收数据为发送数据的ASCII码,如发送q显示为11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