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塔小蛮腰DIY设计

楼主(2017-09-20):
话不多说,所有资料都在里面,包括测试程序。

温馨提示:单片机已下载好程序,请不要随意下载覆盖更改,因为赠送的程序只含有10种动画和一种频谱功能而已!如果下载了自己的程序又想有我们广州塔里的效果一样的话,只能麻烦亲,将单片机寄回来给你重新下载!
广州塔调试文档
亲,感谢您购买我们店铺的广州塔,在您制作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先看看本文档哦!
一、主板调试
1、焊接检查
(1)虚焊短接这方面需要自己检查,请亲耐心检查哦!
(2)注意芯片的方向为芯片1号脚和缺口方向,焊反将直接烧坏芯片,电容极性焊接反,也很容易引起电容爆炸,请看下面箭头指示!
(3)供电检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接到丝印为x的4P排针,测试VCC,GND之间是否短路,是否为5V左右。若供电正常,底板的D1到D4七彩灯将会自闪。
2、驱动电路检查
(1)简单测试
拿一个LED,长脚接在J17到J32任意一孔(下图是J25),短脚接到旁边一圈的任意一孔,通电,LED有发光效果,说明单片机,驱动电路大概正常。
(2)具体测试
根据制作步骤,制作出广州塔塔身第一层LED,层焊接上一根跳线,将制作好的LED,直接插进J1到J16,不用焊接,直接插进去有接触就行了,通电,跳线一端焊接在层,另一端依次接触到J17到J25,层的LED有变化,说明J1到J32输出正常,没有虚焊或者短路。测试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接到J17到J32中的任意输出时,没反应,说明相应的输出连接到芯片端有虚焊,请参考原理图对相应的输出进行补焊。比如,我们发现,接到J18的时候,层的LED一点没反应,这个时候,通过原理图,我们知道J18是连接到单片机的38脚,我们要对单片机的38脚进行补焊。出现类似问题,都用这个方法排查!
4、LED好坏检查
(1)每个LED重复驱动电路检查中的(1)简单测试,这种方法是利用主板将每个LED测试完成。
(2)利用万用表测试,将万用表拨到通断档或者LED测试档,总之是测试LED的档,红表笔接LED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LED能发光的说明LED是好的。

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0-24):
亲有没有程序流程图

网友B(2018-01-07):
什么买呀

网友B:
也想做一个      怎么买材料呀

网友C(2018-03-18):
楼主,可以分享教程吗?569494511@qq.com,谢谢了!没有黑币下载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想做一个      怎么买材料呀

看我的帖子

网友E:
这个牛,赞一个

网友F(2018-09-18):
还原度挺高的

网友G:
封装有吗?

网友G:
有封装可以发我吗 1321288189@qq.com

网友H(2018-12-26):
一直在找原理图呢 谢谢

网友I:
我学的单片机,但是我是自学的,想学这个。可以给我做这个的视频教程一套吗,谢谢啦。1371991528@qq.com

网友J(2019-04-23):
灵感和学习效果的完美页面..我对这项创新感到非常惊讶好主意,和我们在一起!不幸的是,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严重依赖翻译。谢谢分享。

网友K(2020-02-08):
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L(2020-09-09):
牛逼,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M(2020-12-17):
电源音频一体线哪里有呢